系统加减速时间跟惯量比关系大不大?

楼主(2017-08-28):
我要设计一个机构,对精度要求不高,但对系统加减速时间有要求,具体情况是负载的惯量30,电机我选的惯量是0.046,如此惯量比近1000,影响精度倒也无所谓,不知会不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加减速时间?

网友A:
先把机构画出来给大家看看再说吧

网友:
有直接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机构画出来给大家看看再说吧

跟机构没啥关系,主要是负载的惯量30,电机我选的惯量是0.046,如此惯量比近1000,影响精度倒也无所谓,不知会不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加减速时间?

网友A:
引用 楼主:
跟机构没啥关系,主要是负载的惯量30,电机我选的惯量是0.046,如此惯量比近1000,影响精度倒也无所谓, ...

机构没出来,你怎么知道负载是30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构没出来,你怎么知道负载是30啊

出来啦,我用sw算的

网友B:
看下面的帖子,也许对您的选择有帮助。
怎样才算合适的惯量比?
http://www.cmiw.cn/thread-47798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面的帖子,也许对您的选择有帮助。
怎样才算合适的惯量比?
http://www.cmiw.cn/thread-477980-1-1.h ...

你的意思是说跟刚性有关系,那么我该选哪种联轴器,刚性的?膜片?梅花?
另外我题目的意思是想选电机的,目前计算的结果是惯量比120,是不是太大啦?

网友(点评):
从论文的内容看,你的惯量比大于100,选择刚性联轴器比较好。

网友:
对于高刚性,高响应的场合,惯量比在1以内,如加工中心  。伺服电机一般选10以内,不然会发抖

网友:
一般电机惯量要大于系统的负载惯量,先不谈精度问题,你这样差太多,电机运转时不受控,到时不仅停不了机,而且对电机也会有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