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输送链上精确定位的方法

楼主(2017-08-2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如果链条磨损会导致精度失准,那固定节点如何,运用工艺节点,取值?能不能实现?

网友:
链条传动原本就不是很平滑园顺,加上时间久了链条链轮存在不均勻性磨损和背隙问题及机械运动惯性等影响问题会更明显,此时若需保证传动或定位的精确,最好用位置感测+制动控制及插销定位机构来确保

网友:
谢谢分享,但它的主要原理是什么?精度能控制到多少?

网友:
也要看变长量,一般都会出现卡死。不信试试。除非是短距+轻载+低速+短时间

网友:
链条本身精度教差,只有增加链板,更改传动定位方式,变更为链板传送带以控制传动精度

网友:
输送链上精确定位的方法

网友:
如果要精准,请考虑齿轮链条传动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