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链轮和台湾链轮的区别

楼主(2017-08-28):
        最近遇到个问题,台湾链轮和国产链轮具体有什么区别,他们说区别又不是很大。所以想请教一下各位前辈。有没有一个详细的说法,万分感谢

网友:
这个得看你匹配的机械要求啦,链轮一类带齿的部件,能大面积卖的,必然是标准件,或是专业机构的专业配套件。首先是材质的均一性,这个保证了在车削过程中,动平衡容易控制,其次是齿的热处理工艺,淬透性比较好,均一性稳定。除了这些,我就不是很懂了。对于低速的负荷不大的,国产我个人觉得够用了。主要是工况要求,避免效能浪费。

网友A:
你可以验证看看,一般而言台湾链轮齿形精度较好,运转时链条松侧跳动小,噪音也小,另外轮齿热处理是採用高周波油淬火硬化,外硬内韌不易崩齿。主要还是看你个人对貭量与价格的需求去选择吧!

网友:
几何形状不差,材质热处理有别

网友:
链轮之间的耐用度是有区别的,我们和台湾的工业产品还是差那么一点点的

网友:
GB是见过,台标不知道长啥样,估计和日本的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验证看看,一般而言台湾链轮齿形精度较好,运转时链条松侧跳动小,噪音也小,另外轮齿热处理是採用高 ...

主要是现在流程上面用的是台湾的链轮,那是不是意味着更换的时候最好也是用台湾的链轮,不然的话国产的对台湾的一起混合使用就会出现些问题

网友:
链条链轮的规格皆为国际标准,雖然未必一定要用台湾链轮,急用时也可用国产链轮顶替,但是要用貭量好的,你可依情況评估代用的耐用性及风险度以決定使用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