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轴承两端的垫片

楼主(2017-08-28):
看图吧,我想把一个2GT的惰轮固定在一根5mm直径的螺栓中间,两边用螺母拧紧,惰轮中间是有轴承的,螺母直接拧紧会夹住惰轮,无法转动,想找到合适的垫片,结果淘宝了一上午也没找到,敢问各位,这种一般是怎么固定的啊,或者有这种专用的垫片?叫什么名字?轴套都太长了,找到最短的也有6mm,我想螺母和惰轮之间小于3mm。
多谢啦!

网友A:
自己做轴套或者螺杆就好了

网友B:
弱弱地问一下,轴套的结构和原理是咋样的?

网友C:
这种结构,我没用过螺栓,我一般是自己设计一个零件,再用开口挡圈。

网友D:
可自己做一个,两边挡轴承内圈。这样没精度,易发热,最好改为上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轴套或者螺杆就好了

是的,我在想有没有这种的标准件,加工定做要费事的,自己不是搞机械的,想用成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弱弱地问一下,轴套的结构和原理是咋样的?

我是准备在轴承两边用轴套顶住轴承的内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结构,我没用过螺栓,我一般是自己设计一个零件,再用开口挡圈。

谢谢,我想用现有的螺栓,你推荐的挡圈蛮好的

网友(点评):
那就都买现成的一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自己做一个,两边挡轴承内圈。这样没精度,易发热,最好改为上的结构。

不是专业做机械,找别人做一两个,也没人愿做~~

网友E:
米思米上买一个

网友F:
垫在轴承的内圈或外圈啊!

网友G:
别做带螺纹的杆,直接阶梯轴开个轴环卡死就行

网友H:
小作坊做几个你需要的垫片花不了多少钱的

网友I:
有一种带凸台螺母,凸台也就3-5个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米思米上买一个

好网站啊,还可以下载CAD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一种带凸台螺母,凸台也就3-5个厚吧

刚在米思米看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垫在轴承的内圈或外圈啊!

内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别做带螺纹的杆,直接阶梯轴开个轴环卡死就行

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小作坊做几个你需要的垫片花不了多少钱的

头像熟悉啊,找到了轴承螺母,谢谢啊

网友:
想用现有的螺栓?是想用螺母顶住内圈是吧,有没有可能把螺母外圈销一刀,只顶到轴承内圈

网友:
自己加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