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 simulation如何验证内压圆筒壁厚计算公式

楼主(2017-08-28):
t=PcDi/2[δ]tΦ
用实体单元还是用壳单元?

网友A:
首先是你对板壳理论的学习到什么程度,如果很菜的话,那我就敢胡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是你对板壳理论的学习到什么程度,如果很菜的话,那我就敢胡说了

我不懂板壳理论。

如果不能指点下,还是别说了,以免坑了其他人~~~

楼主:
成功验证

应力=PcDi/2厚度

网友(点评):
看结果和设置条件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