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货用SW该怎么建模啊

楼主(2017-08-28):
看着说是钣金,可就是不知道该怎么下手

网友:
曲线拉伸,抽壳,拉伸切除,倒角

网友:
曲线,钣金,展开,拉伸切除。

网友:
我看首先可以用成型工具。

网友A:
落料冲孔;翻边成型;整形;三道序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落料冲孔;翻边成型;整形;三道序搞定

NB!

楼主:
引用 网友A:
落料冲孔;翻边成型;整形;三道序搞定

三维建模不会,冲模已完成

网友(点评):
幽默小表哥。

网友:
我怎么感觉是曲面画的了

网友:
用CAD三维建模应该可以曲面的弧度有吧用剖切的方法得到上曲面再圆角然后抽壳再剖切最后做镂空

网友:
如果是钣金件我觉得这是拉伸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