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铝合金可以做多薄的书签?

楼主(2017-08-28):
要用铝合金做书签,几系的比价合适呢?
一般可以做到多薄,生产工艺是怎样的(冲裁→镭雕/镂空吗?)
需要做什么后处理。
感觉上很容易受力变形就坏掉,有什么办法改善么?

网友A:
用不锈钢的卷材做不是很好吗, 基本上可以做到想要的薄. 铝合金太薄易弯,相应的板材也不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不锈钢的卷材做不是很好吗, 基本上可以做到想要的薄. 铝合金太薄易弯,相应的板材也不好找.

老板觉得不锈钢的不够档次,想看看能不能用铝合金做

网友(点评):
可以考虑钛合金的,或者碳纤维的。不锈钢做涂层后各种颜色都有,选择可以更多

网友B:
刚量了一下屏闭线用铝泊,6丝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量了一下屏闭线用铝泊,6丝

什么上面用的屏蔽线?

网友(点评):
0.06不可能用来做书签吧

网友C:
铝合金太薄容易变弯的,平常能见到的铝合金尺子,基本上在0.5mm左右吧

网友:
铝箔可以做到很薄但没有强度,老板要上档次就做钛合金的。

网友:
这种铝箔都有卖的,最薄10个丝

网友:
就个书签,还要干啥,0.5 阳极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铝合金太薄容易变弯的,平常能见到的铝合金尺子,基本上在0.5mm左右吧

好的,谢谢。
先做个0.5mm的样板试试看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
按照长度,做几个0.5-1mm的样品,看老板喜欢什么手感的

网友:
您看过老式书签吗那是长方形的带画片的您是否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铝合金的薄了没啥强度,可以试试不锈钢的

网友:
铝合金的没档次,钛合金还可一说

网友:
不锈钢弹性比铝合金好,所以要解决变形的问题还是用不锈钢

网友:
这种标准的产品,最好是不同材质,不同厚度,不同处理方式都做一点,这样方便进行评估。而相对于它的批量来说,打样这点成本不值一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