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壶表面处理求助!

楼主(2017-08-28):
求教:一个水壶(304), 这种渐变的表面处理效果是怎么做出来的。
右哪几种方法,或者其中价格会怎样一个差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烤蓝?

它的者手感上面明显有很大的差别,有颜色部分表面很光滑很像油漆的感觉,但我不知道烤过后是不是会表面光滑很多。无颜色部分表面粗糙很多。

网友:
不锈钢表面着色处理?

网友:
应该也是烘烤工艺制成

网友B:
表面拉丝?

网友:
这个牛逼了,值得探讨一下

网友:
真空退火或高频淬火留下的

304是不可能拉伸这么深的,一般是需要3次以上才可以达到图片效果, 期间必须要退火处理,提高304塑性和延展性,一般是真空退火. 这个是工艺留下的,

网友:
怎样做到颜色从无到有  从浅到深?

网友:
会不会是阳极氧化?

网友C:
可能是表面氧化着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表面氧化着色。

不锈钢氧化处理能做到表面渐变着色的效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面拉丝?

是的,有色部分光泽,无色部分拉丝手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表面拉丝?

本底先做的拉丝。

网友(点评):
或者材质就是拉丝板。

网友:
不锈钢的排气管工艺参考

网友A:
lz确认下,着色的地方是否略厚?如果厚一点点,那么就带有镀膜。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确认下,着色的地方是否略厚?如果厚一点点,那么就带有镀膜。

厚度感觉不出来, 但手感上有差,  明显光滑很多,而无色部分手感是拉丝本底手感。

楼主:
                                                 在新浪上找到答案,但还是没有解决渐变是怎么做到的。
   所谓烤蓝是钢铁零件表面处理的一种防腐蚀的工艺。其原理就是在钢铁表面生成一定厚度和强度的致密的氧化层,成分主要是Fe3O4,反应原理是铁和水的氧化反应,其反应式可以用下面的 方程式表达3Fe + 4H2O =高温=Fe3O4 + 4H2 .具体的工艺要根据零件的需求而定,简单的方法就是将光洁的 工件加热至红热状然后浸入水中,工件表面就形成一层蓝汪汪的光亮的氧化层,然后将工件浸入防锈油中,再进行干燥处理就可以了,比较复杂的是将工件先进行洁净处理和光亮处理,经检验合格在将工件放入加热炉里加热到规定的 温度,特别的工艺还在炉中通入氮气进行防氧化保护,加热要按规定的 加热曲线进行,否则,工件可能发生严重的 变形,在氧化阶段,就是往炉中通入一定压力和温度的 水蒸气,氧化一定时间,进行冷却工艺,将零件冷却到室温,烤蓝处理就完成了。如枪械零件的处理,就是这样进行的。在一般的 钢铁零件的 烤蓝或发蓝,也可以将零件洁净后,加热至红,然后放入矿物油中,不必用水,也可以达到很好的 发蓝效果。  ————转自新浪爱问liqunyan004
http://iask.sina.com.cn/b/15408175.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新浪上找到答案,但还是没有解决渐变是怎么做到的。
   所谓烤蓝是钢铁零 ...

你自己有这个不锈钢水壶吗?
DIY一下,自己烤蓝试试就知道如何渐变了。

网友:
有可能是真空镀膜技艺,你可以试着刮一下蓝色部份,见基材本色~~~~~~

网友:
这几天忙着考驾照了,

这个是用喷涂做出来的,下面有颜色的地方会感觉厚一点,是因为下面有喷涂色漆,喷完后整体喷涂的透明漆

所以会觉得下面光滑,上面粗糙一点,因为整体是做过拉丝的,下面油漆厚,所以会光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