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力矩计算公式

楼主(2017-08-28):
哪位大侠知道这个力矩计算公式如何推到出来的,这个公式从何标准而来,和机械手册上的公式有什么区别,急用,谢谢,谢谢,可以发我邮箱snowharw2000@163.com

补充内容 (2017-8-29 19:42):
这个力矩计算公式,我试过的很实用的,可以快速计算螺栓的紧固力矩,和Q/STB 12.521.5-2000计算的结果比较一致(接近),但是不知道出处和推导过程,很想知道。

网友A:
楼主要根据施加力大小与力的作用点为原理,发散性的思维方式应用到实际工况中

网友:
预紧力和你计算的力不一样

网友B:
没看明白,之前也发了一个紧固扭矩的帖子。。。越来越迷糊了。。。反正我就按国标3098的破坏扭矩的0.8定的紧固扭矩。。。有没有好随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看明白,之前也发了一个紧固扭矩的帖子。。。越来越迷糊了。。。反正我就按国标3098的破坏扭矩的0.8定的 ...

明显太大

网友(点评):
那怎么算,我也想知道的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明显太大

你想想,螺纹设计都有安全系数,2倍的安全系数很常见吧。你倒用到了80%。显然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根据施加力大小与力的作用点为原理,发散性的思维方式应用到实际工况中

请问知道图片中的公式出处吗?你说的有道理,但是我想知道出处和推导过程,能否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2020-09-07):
螺栓扭紧力矩Q/STB12.521.5-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