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根据风机风页大小和转速,选择电机规格

楼主(2017-08-28):
要作一个类似风扇的产品。
两片扇叶用15mm的透明亚克力制作,扇叶旋转后的直径是1米,叶面宽度100,旋转速度要求1800R/MIN。
请教选择电机的扭矩多少合适?

简单视图

简单视图

网友:
吵死人了!

网友:
这么高的转速?楼主可否确认它是否会断裂

网友:
风扇的变形会很大

网友:
这风扇叶不会飞了吧,最好换成ABS吧

网友:
会出人命的
慎重。。。。

楼主:
担心变形才采用15MM的透明亚克力板,如果测试变形再加加强筋,主要是点击不知道选多大扭矩的合适

网友:
没有角度,不会变形,只会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