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刀安装注意事项

楼主(2017-08-28):
      (1)一般情况下,车刀刀尖应与车刀工件轴线等高,粗加工和车削大直径工件时,刀尖适当略高于工件轴线:精加工时刀尖适当略低于工件轴线,但在精加工圆锥、圆弧轮廓时,车刀刀尖应严格与车刀工件轴线等高。

      (2)车削细长轴时,在有跟刀架或中心架支撑时,为了使刀尖顶紧工件,刀具适当向右偏移安装,形成略小于90的主偏角。以产生一定的径向力,使细长轴压紧在跟刀架的支柱上,避免轴跳动;在没有使用车刀刀杆跟刀架或中心架支撑时,刀具适当向左安装,以形成略大于90的主偏角,以使径向切削力尽量小。

      (3)车刀的探出长度不宜太长,以防止因刚度差引起切削振动,从而带来诸如:工件表面粗糙、振动、扎刀、打刀等一系列问题。一般,车刀的探出长度不超出刀杆高度的1.5倍,在其他刀具或刀架不与顶尖、尾座或工件碰撞或干涉时,刀具的装夹尽量探出最短为好,如果在切削位置刀具探出长度尽量短时,导致其他刀具或刀架与顶尖、尾座中心架发生干涉时,可以调换安装位置或顺序。

      (4)刀杆的底部要平整。使用垫片时,垫片要平整。垫片的前端应对齐,垫片数量一般不超过z片。

      (5)车刀安装要牢固。一般使用2个螺钉交替拧紧固定,紧固后再次检测刀尖与工件轴线的高低。

      (6)使用机夹可转位刀具时,刀片和垫片要擦拭干净,使用螺钉固定刀片时,拧紧的力要适宜。

      (7)车削螺纹时,螺纹刀尖角的中分线应该与工件轴线严格垂直。可以使用螺纹对刀板和万能角度尺完成对刀。

网友A:
楼主说的很在理;我另外补充一条:严格禁止用手代替工具从事危险加工和生产作业;严格禁止操作旋转类设备带手套!

网友B:
禁止带手套,注意主轴上别有外的突出物

网友C:
卡盘扳手别乱放,尤其是插在卡盘上开机,即使是停机状态也不允许长时间插在卡盘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卡盘扳手别乱放,尤其是插在卡盘上开机,即使是停机状态也不允许长时间插在卡盘上。

我上过当,看来你也上过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很在理;我另外补充一条:严格禁止用手代替工具从事危险加工和生产作业;严格禁止操作旋转类设备带 ...

线手套是车床大忌,曾经亲眼看见带着线手套工作的车工,线手套卷进机床,手没有伤到,万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禁止带手套,注意主轴上别有外的突出物

特别是异形的铸件加工,马虎不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卡盘扳手别乱放,尤其是插在卡盘上开机,即使是停机状态也不允许长时间插在卡盘上。

卡盘扳手有一次忘了,挂在主轴上,结果直接开动机床,当时扳手就甩出去了,还好,旁边没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上过当,看来你也上过当

机床做久了,总会出现点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