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磨床两顶尖不一样高,会造成被磨轴颈椭圆吗?

楼主(2017-08-28):
磨床两顶尖不一样高(拉样轴母线,在约400mm长范围内,差约0.18),会造成被磨轴颈椭圆吗?为什么?

网友A:
会。
一定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
一定会。

为什么?

网友(点评):
偏心的这边会被磨扁?

网友(点评):
应该是圆锥,不是椭圆

网友:
运动的偏心

网友(点评):
大侠能仔细讲讲吗?

网友B:
两轴中心偏离,在旋转是会形成旋转的跳动,这样车出来肯定是一头大,一头小的情况了

网友(点评):
一头大一头小,是锥度,不是圆度,

网友:
画个图比较下就知道了,如果还不清楚,可以把误差放大了定性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轴中心偏离,在旋转是会形成旋转的跳动,这样车出来肯定是一头大,一头小的情况了

正解,一头大一头小

网友:
磨出来的工件精度好不了

网友(点评):
不懂其作用原理

网友:
不会的。只会有锥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

很复杂,自已模拟一下就清楚了。。。

网友(点评):
我想不明白

网友(点评):
我想了好久,想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复杂,自已模拟一下就清楚了。。。

适当的夸大,比如你说的仅仅只有0.18的不等高,适当夸大到18mm,这相当于是个啥情况了。。。

网友:
不会椭圆。椭圆的造成一般情况下是中心孔的问题

网友:
不会椭圆,中心孔和砂轮问题

网友:
理论上加工好的轴不会椭圆,但是两个中心孔的轴线与外圆的轴线不同轴,换句话说就是当工件加工好后未加工的端面会椭圆。
外圆的圆度应该取决于砂轮的跳动量。
ps:实际机加工过程中应该进行调整至同心,被加工工件初始状态的外圆跳动量过大会影响粗磨削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