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魍生技】吃货的how系列③

楼主(2017-08-28):
意大利面的正确吃法
夏天就得来点儿这个
论七夕的正确表达方式
煎饼之类的玩意就是这么来的
大夏天的,不来提啤酒都对不起自己这张脸

网友A:
工业化流水化的食品制造卫生条件还是可以的,据说看完沧州蜜枣制作的人再也不想吃了

网友B:
煎饼的那个还真能用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煎饼的那个还真能用上

煎饼翻面那个感觉还可以快一倍,这样就不用间隔一行翻面了。这样效率会高一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煎饼翻面那个感觉还可以快一倍,这样就不用间隔一行翻面了。这样效率会高一点吧

应该是不是时间跟不上,可能是摊煎饼的时间间接地翻刚刚好吧。

网友D:
煎饼那个,可能要考虑加热时间,速度快了还没熟呢吧
我的问题是,铲子为啥不能从中心旋转,这样正反使用,就不用空翻一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业化流水化的食品制造卫生条件还是可以的,据说看完沧州蜜枣制作的人再也不想吃了

我看过一次红枣牛奶的制作过程,现在我不喝任何带特殊味道的牛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煎饼的那个还真能用上

等层主真用上了,晒作品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煎饼翻面那个感觉还可以快一倍,这样就不用间隔一行翻面了。这样效率会高一点吧

主要是为了配合加热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煎饼那个,可能要考虑加热时间,速度快了还没熟呢吧
我的问题是,铲子为啥不能从中心旋转,这样正反使用, ...

换个位置避免粘锅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过一次红枣牛奶的制作过程,现在我不喝任何带特殊味道的牛奶了

这么想的话,没啥可吃的了哈

相信肚子里的有益菌,没他们,我们早挂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煎饼那个,可能要考虑加热时间,速度快了还没熟呢吧
我的问题是,铲子为啥不能从中心旋转,这样正反使用, ...

那么就要过两次铲,转2圈,煎好一个饼的双面。

如果加大火力,或者转速减半,应该可以做到火力和翻面节拍匹配。
转1圈就煎好了。一个循环中,1/2循环煎一个面,应该是可行的,而且效率略高。

应该是有什么环节限制了节拍。
例如加大火力,热量损失大,或薄的地方容易糊;
或者保持火力,转速减半,导致其他环节的速度不好匹配等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个位置避免粘锅

位置变化似乎不大,不然转一圈回来,有可能铲不到呢,总是铲刮,应该不容易粘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么就要过两次铲,转2圈,煎好一个饼的双面。

吃的东西,为了口感,应该有一个比较合适的加热速度,盲目提高工艺流程速度,可能会出问题,所以应该是设备节拍跟随工艺节拍,提高速度应该是从工艺入手,设备的速度提高不是问题
另外,咱俩说的似乎不在一个点儿上,我关注的是,铲一个面翻过去,铲子又重新空着翻回来,白白翻一次,假如把饼翻过去后铲子角度保持,等下一次铲饼时再返回来,同样的翻饼次数,旋转轴少翻转一次,寿命就会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