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链轮传动比的问题

楼主(2017-08-29):
有点混淆了,链轮传动比的话是从动链轮齿数/主动链轮齿数,还是主动齿数/从动齿数?有点不专业的提问,还请各位指导一二

网友A:
这个确实会乱,例如传动比1:2,主动轮齿数100,从动轮齿数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确实会乱,例如传动比1:2,主动轮齿数100,从动轮齿数50

我的意思是计算的时候你哪个除以哪个?

网友(点评):
请忽略不计,我也乱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计算的时候你哪个除以哪个?

从/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主

晕菜了

网友:
前排看看,我也不知道怎么算

网友B:
传动比通常来讲以主动比从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动比通常来讲以主动比从动

就是主动链轮除以被动链轮对吧

网友:
从动除以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