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高温密封的相关问题

楼主(2017-08-29):
bling~bling~各位大侠昨天七夕快乐~
RT,都是LZ的个人了解,来请教大侠了,有错误的地方还请不吝指出。
密封这东西涉及的很多很宽,我这个菜鸟也是一知半解,就挑我了解和我想请教的说了。
常规密封可以分为动密封和静密封两类,动密封就是在静密封的基础上多考虑速度,摩擦等因素,这儿就说静密封。
静密封考虑的大概就这么几个因素:1、压力;2、温度;3、介质;4、其他诸如外部环境。这样就确定密封形式,然后确定相应密封件材质,考虑寿命时长。

密封形式可以分成不可拆和可拆,不可拆就是焊接或过盈配合或加厌氧胶之类的,这些没怎么用过就不多说了。可拆又可分为自紧密封和借助外物的密封,自紧密封就是1:16的锥管螺纹形式,诸如美制60°的NPT(旧Z),英制55°R(旧ZG/PT)+Rc。借助外物的又分为外加垫片密封圈和填充物的。

好了,巴拉巴拉一大堆开始步入正题。大神请教哇。小弟这儿工况高温300℃,介质201硅油,管道密封,之前用的是G螺纹+生胶带。密封效果不好。我感觉也不行,G不带密封,全指望生胶带密封,扛不住呀,渗。我想如果采用紫铜垫密封或者直接ZG螺纹自密封效果会不会好一些。百度了一下生胶带也就180℃吧,密封胶问了乐泰最高也是260℃,大侠们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就是输送管路,不是高压,低于1MPa,管径也是大小不等,22的比较多,主要是温度高。

网友:
柔性石墨

网友(点评):
这个和紫铜垫类似都是垫圈的是吧

网友:
随便搜索了一下,JBT 5278,铜丝密封可烘烤真空法兰,应该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我们公司用的GBT6071,真空压力更高,也可以参考

网友(点评):
公司网抽抽了,等下我搜下看看,多谢大侠

网友:
楼主联系过卖密封胶的销售工程师了吗?
按你的描述,温度不算高,压力没有,介质腐蚀性不强。可用的密封手段应该比较多的。

网友(点评):
我问的乐泰的,再找找,大侠有推荐的没

网友:
水泥

网友(点评):
。。。水泥,和设备有点不搭

网友A:
1:16的锥管和紫铜片密封都可啊,

网友(点评):
哪个更好一些呢

网友:
你工况是300摄氏度,密封的接触面没有这么高吧,具体有否测量?

网友(点评):
管道内温度300

网友:
说了这么大一堆,你的密封压力多大?管子多大?

网友(点评):
压力不大,按1MPa就行,管子22的多数。

网友B:
管道用棕丝最好,经济可靠

网友(点评):
棕丝,就是类似亚麻绳那种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6的锥管和紫铜片密封都可啊,

看你啥管道。装了一次不动的就用锥管好了,常拆卸的用紫铜片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管道用棕丝最好,经济可靠

是盘根密封么?

网友(点评):
不是,只是自然的,但用法相同。

网友:
密封的话,是可以承受住300度的温度的,楼主选择合适的密封即可

网友:
主要看密封处是否常须拆卸? 须拆卸>>硅系耐高温密封胶,(给个例子> [无标题],自己再搜网下,很多的),, 不须拆卸>>例如,荷兰德宝1200℃耐高温密封胶 > [无标题1],自己再多搜网,工况300℃不算很高温

网友:
考虑用铜垫密封吧。

网友(2021-10-28):
管螺纹,平垫柔性石墨

网友(2022-03-26):
用全氟醚密封圈,耐温3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