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旋转轴和端盖处配合问题

楼主(2017-08-29):
如图,一个旋转轴,两端用轴承支撑,但是在端盖处,不知道旋转轴和端盖接合地方怎么标公差,端盖是固定的,旋转轴是旋转的,中间有金属密封圈,请问应该怎么标公差?或是有相关的国标资料参考下?

网友:
“不知道旋转轴和端盖接合地方怎么标公差,应该怎么标公差”,完全不要公差啊。这都是问题?不知怎么搞机械设计?

网友A:
端盖跟轴之间应该有间隙吧,不然就磨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端盖跟轴之间应该有间隙吧,不然就磨损了

间隙选用多少的啊

网友B:
0.5-1应该够了吧,具体查手册

网友C:
链接:https://share.weiyun.com/43ed96c812574a016cc93b31451e87b5 (密码:Uprg)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链接:https://share.weiyun.com/43ed96c812574a016cc93b31451e87b5 (密码:Uprg)

我说的不是密封圈的公差,是主轴与端盖结合处,主轴要运动,端盖是固定的,两个结合处应该怎么标公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0.5-1应该够了吧,具体查手册

可以告诉我是在哪里的手册可以查到吗?

网友D:
我们选择0.5mm的间隙,楼主请注意,这块不是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选择0.5mm的间隙,楼主请注意,这块不是配合。

可以告诉我是如何得出选0.5的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以告诉我是如何得出选0.5的吗

是按照旋转结构里面的防水结构,迷宫密封选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按照旋转结构里面的防水结构,迷宫密封选择的。

可以把资料给我吗

网友:
你选什么密封圈,对应的安装尺寸里面就有啊

网友:
这个都不明白,怎么搞设计?没实战经验吧。。多下车间看看。

网友E:
端盖跟轴之间是间隙配合。约0.5毫米就好。
关键是密封圈以及安装槽尺寸要选得合适,使密封圈大约有10-20%的压缩量,这样就能保证密封,又能正常旋转。具体多少压缩量,我不能确定,要根据转速和压力综合考虑来确定。

网友:
这里没公差要求的。只需要各自的尺寸加工精度就好。

网友F:
我们公司老法师以前这里用的配合H8/h7,一转就成了摩擦焊,效果杆杠的。

网友(点评):
老法师威武霸气

网友(点评):
老法师 额滴神哦 这称呼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公司老法师以前这里用的配合H8/h7,一转就成了摩擦焊,效果杆杠的。

什么意思?没听懂?按照理论来说,应该是结合处有间隙的,只是我不知道间隙是多少?应该查什么资料或者怎么计算得来的

网友:
既然用了填料密封,间隙可以放大一点,前面楼有说0.5~1,应该差不离
注意一下填料槽的形状,感觉矩形的不大好

网友:
随便找本密封圈的样本,里面就有公差尺寸的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E:
端盖跟轴之间是间隙配合。约0.5毫米就好。
关键是密封圈以及安装槽尺寸要选得合适,使密封圈大约有10-20% ...

也就是一个密封圈的压缩余量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