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形变化的间距

楼主(2017-08-29):
各位大神请留步:
      请教一个问题如图我在做随形变化时只能保证20的间距,现在我想让红色圆圈中的尺寸保持相等,请问各位大神应该如何操作?谢谢!!

网友A:
把椭圆的短轴尺寸定了就可以啊。
论坛有个怪现象:提问的有分加,回答的却没分加,本帅对此有很大意见。

网友B:
多选两个尺寸(点选尺寸1,按住CTRL点选尺寸2),左侧模型树约束条件设置为“相等”
也可根据需求修改标注数值为需求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选两个尺寸(点选尺寸1,按住CTRL点选尺寸2),左侧模型树约束条件设置为“相等”
也可根据需求修改标注 ...

恩,我的问题是如何用线性阵列中的随形变化来实现这个,您说的应该不是线性阵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椭圆的短轴尺寸定了就可以啊。
论坛有个怪现象:提问的有分加,回答的却没分加,本帅对此有很大意见。

但是我要保证椭圆的形状的一致,也就是说,椭圆的整体尺寸可以变化,但是长轴和短轴的比值不能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參考

真是厉害了,大侠在每个论坛都能看到您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參考

先感谢您的无私帮助,大概看出点意思,马上去研究一下。谢谢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D:
这个构建的草图控制线,是如何绘制的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构建的草图控制线,是如何绘制的呢?

能理解?

网友:
按照您的要求,能做到吗?坐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理解?

每个点都要自己先从草图上确认过后才可以吗?

网友(点评):
所以是圖解法,數學好看看能否解出方程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理解?

从昨天到今天一直在想您的这个方法,还是没有想通?不好意思,辜负了您的帮助。
  我只是想这样用线性阵列可以做出如下图(图是用草图画的)的随形变化,而且尺寸10是可以调节或者方便修改的

对您的那个方法我的理解是:您事先找出几个点,利用点绘制出控制线来控制椭圆的形状,我觉得如果
椭圆的左右间距需要调整的话,是不是那些点还要重新确定位置?那样的话是不是就失去了阵列的意义?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从昨天到今天一直在想您的这个方法,还是没有想通?不好意思,辜负了您的帮助。
  我只是想这样用线性阵 ...

認同你的觀點,所以說陣列非萬能的,還是有不少的限制如不支援方程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認同你的觀點,所以說陣列非萬能的,還是有不少的限制如不支援方程式...

能不能从这个地方(下图中的红圈中的"到参考")想想办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參考

厉害了!学习!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从昨天到今天一直在想您的这个方法,还是没有想通?不好意思,辜负了您的帮助。
  我只是想这样用线性阵 ...

如果不是为了研究随形阵列,在阵列数不多的情况,随形阵列就没必要了,画个草图也花不了多少时间,也方便修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能理解?

不太能理解。。。。愚笨如我。

Y方向我能理解,X方向(水平方向的增量)是如何构建的?草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太能理解。。。。愚笨如我。

Y方向我能理解,X方向(水平方向的增量)是如何构建的?草图?

看圖說故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为了研究随形阵列,在阵列数不多的情况,随形阵列就没必要了,画个草图也花不了多少时间,也方便 ...

恩,同意.这种操作我一般是针对一些对尺寸没有要求的工艺孔,自己也只是想研究一下,自己研究不出来,就来请教大家一下了.
  现在我针对这一种情况是这样做的,通过多次线性阵列来调节椭圆孔的间距,有个大概也就可以了,但是这也只能是对尺寸没有要求的情况,如果对尺寸有要求的话,还得像你说的那样,直接用草图比较靠谱.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圖說故事

感谢回复。你这么一画,我就秒懂了。。、但这么先画再描点,如果点数太多,工程量会很恐怖。。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谢回复。你这么一画,我就秒懂了。。、但这么先画再描点,如果点数太多,工程量会很恐怖。。

了解方法就好,是否適用自行判定!

這就是"圖解法"知道原理就能在適當處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