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1m的工件,怎么倒角效率才高?

楼主(2017-08-29):
这个工件是模具的前模仁,背后有一些孔需要倒角才能拿上CNC去加工。

现在放到铣床上倒角(m12螺丝孔)....20个孔差不多花了3小时(铣床行程不够)

请教一下,对于大工件,大伙有什么倒角的好办法吗?

网友A:
倒角有要求吗?

如果只是去毛刺,

手电钻夹倒角钻搞定

网友:
楼上也说了,手电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倒角有要求吗?

如果只是去毛刺,

到c1.5-2.5

网友:
刨床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如果量大做一个简易的倒角机器

网友:
要求不高,参考2楼

网友B:
孔是用什么机钻出来的就用什么机倒角,这都用问!如果是加工做的,加倒角程序也是多出10分钟左右

网友:
有摇臂用摇臂,没有就用磁力钻
边上的倒角用手持倒角机

网友C:
要求不高的话手枪钻加倒角器搞定

网友D:
通——边用手提式倒角器,孔口上摇臂钻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磁座钻

这个没听说过哦,晚上下班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孔是用什么机钻出来的就用什么机倒角,这都用问!如果是加工做的,加倒角程序也是多出10分钟左右

孔是外发深孔钻的,他们不倒角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求不高的话手枪钻加倒角器搞定

手枪钻倒的角不光。。一牙一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边用手提式倒角器,孔口上摇臂钻搞定

您说的是钻床吧?我们厂里有钻床,但是摆动太厉害了,倒角不行

网友(点评):
那只能维修一下喽

网友:
大的我们都是摇臂钻搞定。

网友:
刚刚看了下,磁力钻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这个零件平面尺寸还不算太大,用摇臂钻装上倒角钻轻松解决

网友:
如果要求不高可以考虑手电钻加倒角钻头就解决了。

网友:
倒角的话,很少有用铣床的,大工件一般用的是摇臂钻,20个孔1个小时都不用就可以倒完

网友:
摇臂钻可以啊

网友:
用手动倒角刀倒一下就行了吧

网友:
有要求的话就用手持式倒角机。效率高的很

网友:
磁力钻    万能的某宝搜下

网友:
用快速转换刀具。在加工过程中倒角。。虽然用手提钻可以倒角。到时麻烦。

网友F:
孔是怎么钻的

网友:
手持倒角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孔是怎么钻的

外发深孔钻的

网友:
建议打完孔直接换倒角刀倒角,这应该是最省时间的。

网友:
摇臂钻和手电钻最快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2018-01-07):
有一种机子,机头可随处定位,一般用来手工攻牙。你值得拥有。

网友:
做个多头钻,一下就全出来了!

网友:
错了,接近1米,还是用攻丝机试试吧

网友:
CNC铣床倒角,又快又准确,大孔小孔半小时一次搞定。你值得掌握。

网友:
这个用摇臂钻可以吧

网友:
我们这些背面需要倒角,又没有什么要求的都直径用摇臂钻

网友:
手持式气动倒角机

网友(2018-04-10):
手电钻、摇臂钻或者三节钻都很快啊,铣床也不至于3个小时倒角就倒了20多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