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克力板与钣金连接问题

楼主(2017-08-29):
各位大神,钣金和亚克力板配合时,用的那个橡胶条叫什么名字(专业词),他们之间连接钣金开孔要比亚克力尺寸大多少?

网友A:
最好发个图上来啊,根据你说的应该是装饰用的密封条吧。
是圆形亚克力板和钣金配合?我们做正常是间隙3~5mm。如果加工精度高一点的也就放个2~3mm。这是不计算密封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发个图上来啊,根据你说的应该是装饰用的密封条吧。
是圆形亚克力板和钣金配合?我们做正常是间隙3~5m ...

就是在钣金上装一块椭圆形状的亚克力板,然后连接部分用的密封条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提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在钣金上装一块椭圆形状的亚克力板,然后连接部分用的密封条

亚克力板机加工,精度是没问题的。钣金件椭圆折边,你最好还是和钣金加工商沟通一下,配合你的亚克力板,他们能做到什么精度。密封条这个你要自己选的,选出来尺寸也就有了,搭配上去就可以了。我们这边都是放3~5mm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亚克力板机加工,精度是没问题的。钣金件椭圆折边,你最好还是和钣金加工商沟通一下,配合你的亚克力板, ...

钣金件椭圆不折边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钣金件椭圆不折边行吗?

不折边,你亚克力板怎么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折边,你亚克力板怎么安装?

用那种两侧都带U型槽的橡胶条卡,应该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发个图上来啊,根据你说的应该是装饰用的密封条吧。
是圆形亚克力板和钣金配合?我们做正常是间隙3~5m ...

行家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那种两侧都带U型槽的橡胶条卡,应该可以吧?

可以是可以,但是这样牢靠么?如果你的亚克力板不是很大,应该没问题,要是大的话不一定牢靠。
如果你这样做的话,钣金上的椭圆孔是激光切出来的,尺寸误差不会超过1mm。配上你选的U型密封条和亚克力板,尺寸算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是可以,但是这样牢靠么?如果你的亚克力板不是很大,应该没问题,要是大的话不一定牢靠。
如果你这 ...

谢谢!如果折边的话,亚克力板岂不是凹在钣金里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如果折边的话,亚克力板岂不是凹在钣金里面了?

亚克力板是和钣金外边基本平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亚克力板是和钣金外边基本平齐的。

哦,谢谢啦!

网友:
应该是密封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猜猜猜。

啥意思?

网友(点评):
就一句话,大家都在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刮条

什么刮条?

网友:
正确答案为:三元乙丙橡胶玻璃密封条,淘宝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如何连接的?

网友:
密封条   淘宝上各种尺寸数据都有

网友:
某宝不是有胶粒卖吗?几毛钱一个!

网友:
高手过招

网友:
分数还不够

网友(2017-11-19):
亚克力面积不大的话用这种H型密封条就可以啊

网友(2018-01-10):
为什么莫不这样设计钣金上载丝柱,亚克力开孔

网友(2018-06-29):
密封条吧,每个厂家都有不同要求的

网友(2019-04-18):
楼主你好,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按11层主所示意的话,你的亚克力板和折弯是怎么通过密封条连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