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器是什么?

楼主(2017-08-29):
求问电磁器是什么 书本上见过 工作后从没见过 知道的能说下嘛

网友:
电磁器可能是讲少了的总称。有电磁离合器、电磁开关、电磁制动器、、、、

网友:
电磁的元件很多了,,,
难道是电磁铁???

网友:
电磁器的范围太多了,电磁启动器,电磁气动阀等

网友:
那个 书本上见过?

网友:
根据电磁波长,电磁武  器分为5类:低频和极低频武  器、射频武  器、超高频(或微波,简称MO)武  器、光频武器和粒子武 器。 这些可是楼主所需的?

网友:
楼上各位都是聪明人,我说不出别的了。

网友:
电磁元器件啊,比如电磁铁,电磁阀

网友:
电磁器的范围很大,可以再细致一下是哪种

楼主:
看你们回复 我瞬间觉得不是我一个人孤陋寡闻啊!上图给你们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