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碳纤管的连接方式。

楼主(2017-08-29):
如图,在设计过程中有需要用到碳纤材料,请教一下各位有什么比较好的连接方式!

网友A:
可以使用环氧树脂来连接,连接成功后如果管子里面有残留的树脂,可以用丙酮洗一下

网友B:
螺钉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抱夹

您说的抱夹,指的是类似中空卡箍那种类型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环氧树脂来连接,连接成功后如果管子里面有残留的树脂,可以用丙酮洗一下

恩,起初我也是这么想的,用粘胶的方式!我想看看大家有有其他 的多种方式。因为我第一次用这种材料。怕会处理不好!没什么信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钉链接

因为壁厚很薄只有1.5mm ,我担心会炸裂!

网友(点评):
那就楼下的了

网友:
F1赛车中的碳纤维也是在采用增加垫片铆接的组合方式

网友:
用管夹连接就行,你看我头像,就是这样连接的,壁厚还只有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