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社区大神45钢氮化处理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7-08-29):
1、45钢是直接氮化好还是正火后氮化处理,硬度可以达到多少?
2、45钢氮化后表面是什么颜色?银灰色?

网友A:
1、45钢是直接氮化好还是调质(正火不灵)后氮化处理好
2、45钢氮化后表面是什么颜色层薄银灰色,层厚带点偏黑灰

网友B:
45钢氮化后表面是一种暗灰色,比较粗糙的感觉

网友:
肯定是调质好啊,500HV左右
有磨砂感

网友C:
治具中的定位块经常会用到45#调质HRC30-35后,再表面氮化处理,氮化层10个丝,硬度可以达到HRC50-55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治具中的定位块经常会用到45#调质HRC30-35后,再表面氮化处理,氮化层10个丝,硬度可以达到HRC50-55度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45钢氮化后表面是一种暗灰色,比较粗糙的感觉

氮化后再抛光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5钢是直接氮化好还是调质(正火不灵)后氮化处理好
2、45钢氮化后表面是什么颜色层薄银灰色,层厚带点 ...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氮化后再抛光一下。

可以啊,看你的工作需要了

网友:
我公司专业经营各大钢厂钢板原材料,是加工(开平、分条)配送为一体的专业化公司。可代订宝钢、武钢、鞍钢等各大钢厂期货,长年库存达两万多吨。公司主营品种有:热轧、冷轧、镀锌、电镀锌系列。碳钢、高强钢、酸洗、耐候钢、马口铁;汽车钢。特种钢等
13162283207微信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