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纤维管怎么切割比较整齐 直径50mm

楼主(2017-08-29):
有一米的碳管 要切成320mm一截 求问

网友:
用合金工具切割同时加水或加油,就不会有毛刺

网友:
砂轮切割机绝对经济适用。

网友:
用像卡箍之类的东西均匀授力抱紧,旋转管子切割。
换句话说,切割过程中尽量减少管壁的震动。

网友:
建议采用锯切的生产工艺

网友A:
可以用切割机切割试试,要注意细节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回复 我会试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切割机切割试试,要注意细节

家里只有切割机 试了一下 还算平齐

网友:
石墨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