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立车刀位改制

楼主(2017-08-29):
        朋友的数控立车,改为6工位,相当于增加了一个刀库,而且这种形式减少了换刀的时间,提高了工作效率,缺点是,丝杠的承受力增加,也许会减少寿命。

网友A:
这种是直接买了一个分度器装上了吧?

网友(点评):
记得这玩意得是手动转动。

网友B:
刀塔,很久以前就有手工的,龙门铇都有加装

网友C:
电动伺服刀架,机械锁紧还是液压锁紧的,奶奶的,5月份买了个二手立车,刀架搞了我1个月,找售后都搞不定。还收了我3600块钱,后来横弄竖弄,驱动器一个参数不知道试试修驱动器的给改了,所以记住参数一定要备份。别相信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直接买了一个分度器装上了吧?

手动刀架都是过去式了,现在都是电动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刀塔,很久以前就有手工的,龙门铇都有加装

对于老式的数控机床,加装是一个不错的办法,经济又实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动伺服刀架,机械锁紧还是液压锁紧的,奶奶的,5月份买了个二手立车,刀架搞了我1个月,找售后都搞不定。 ...

厂家是只要钱到手,一切都好说

网友D:
这台立车的花盘比较特殊,没有卡爪止退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台立车的花盘比较特殊,没有卡爪止退孔。

是有点特殊

网友D:
立车电动伺服刀架改好后要注意刀架的中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立车电动伺服刀架改好后要注意刀架的中心高

谢谢社友的提醒,安装时已经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