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处理后的硬度检验有标准或规范吗

楼主(2017-08-29):
     我们的客户有的直接在产品上复验硬度,而我们一般是在热处理后的半品上磨光两面打硬度,客户端有的打出来会超差一、两度,就退货了,我们提出做试件都在试件上打硬度,客户还没同意。
    想了解一下,打硬度怎样才算规范的。

网友A:
以我的经验来说,你所用的方法是对的。。为什么,因为以前我们也是这样检测的。

于是又百度了一下国家标准,自已看看呗

金属材料的硬度检测有洛氏硬度、布氏硬度、维氏硬度等检测方法。对应的国家标准有:
GB/ T230. 1 —2004 《金属洛氏硬度试验第1 部分: 试验方法》
GB/ T231. 1 —2002 《金属布氏硬度试验第1 部分:试验方法》
GB/T4340. 1 —1999 《金属维氏硬度试验第1 部分: 试验方法》
GB-1818-94《金属表面洛氏硬度试验方法》
GB/T 17394-1998 《金属里氏硬度试验方法》
GB/T 18449.1-2009  《金属材料努氏硬度试验 第1部分:试验方法》
GB/T 4341-2001《金属肖氏硬度试验方法》
GB/T 4342-1991《金属显微维氏硬度试验方法》

网友:
你是对的,国家有标准。客户不按规矩来

网友:
我们如果表面有要求的,不允许打硬度的还是要求有试件
可以看看
金属热处理硬度通用检验标准
http://www.doc88.com/p-947609033398.html
JBT 6050-2006 钢铁热处理零件硬度测试通则

网友:
“超差一、两度,就退货了”,什么牛B客户啊。有必要吗?

网友(点评):
客户没有标准,比较随意,供应商就难做,后面应该会慢慢规范起来

网友:
不建议表面打磨再测硬度,这样测出来会产生误差

网友:
国家标准可以在签订合同时约定!

网友:
一般的客户取样测定的时候要选5个以上的位置来测,取平均值!一般不会打磨来测的

网友:
超差一两度就退货也太过分了。

网友:
当然,如果你是超大批量生产的那种零件,可能要更加严格一些。但是如果只是几件,几十件,这种数量,要求这样严格其实并不是严格,叫没必要。

网友(点评):
就是小批量的,几十件,几百件最多

网友(点评):
那就真的纯属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我的经验来说,你所用的方法是对的。。为什么,因为以前我们也是这样检测的。

于是又百度了一下国家标 ...

标准应提前约定

网友:
我们打硬度一般是线切割割出表面来打

网友(2017-11-13):
客户不懂专业

网友:
试样表面直接测硬度是不对的,表层有氧化层、脱碳层等因素,

网友:
一般单位是用磨光机、抛光机去除表层的

网友(点评):
是的,会把氧化层磨掉

网友:
什么产品要什么硬度?热处理硬度是一个范围,尽量做到中间值。超差有时是测量方法,仪器和测量者的技术造成的,表面的氧化脱碳必须要去除,影响测量的误差原因要尽量避免。和懂行的好打交道,不懂行的要让他“懂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