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刀具问题就像是破案

楼主(2017-08-29):
早上刚坐到调刀盘的位置思考,电话报警就来了。
数控车床攻@M10螺纹断丝锥,跑去一看,就一堆尸体。
不好意思,没看到现场,没明白……
回来刚坐下,电话又来了,我明确告知,啥都别动,叫上机修一起到现场……
到现场,机修没到。看了看,问了问,想了想,明白了
动手解决。告知员工原因,让他了解因果关系,下次如何发现和预防。

网友:
转速太慢,转速太快,轴不重合,润滑不够,底孔不正常,指令错误,机床间隙,选错丝攻。。。。

我能想出的原因就这么多了

楼主:
之前断的丝锥,好有个性!

一边倒

一边倒

哥仨好

哥仨好

网友A:
钻孔太快导致底孔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钻孔太快导致底孔斜了?

钻孔没有问题,第一次去的时候,看了加工,没看出问题。大批量加工,标准程序。

网友:
要看你的刀具安装部分。可能是刀具没装正确位置。转速太快。刀具选择不合理。

网友:
补充一下。也许是冷却也会引起

网友(点评):
冷却,怎么会引起丝锥是斜的?有实际案例吗?

网友:
这个明显攻丝丝锥斜了。

网友:
这种情况完全可以避免的,是安装不同心造成的

网友:
楼主公布答案吧

网友:
公布答案吧   学习学习

网友:
楼主那本书有点秘籍的意思,现在还有的卖吗?

楼主:
公布答案:主要原因是有人把可调扭矩的浮动攻丝夹头上的卡簧拆下了没装上去,加工中发生了旋转,导致异常打滑,丝锥还没出来,Z轴就到位了,X轴退刀,丝锥断;多次发生后强行将坐标扯动了位置,丝锥与轴线不同轴,还是断丝锥。总结是,1:有人拆了夹头,但没装好;
                2:发生断丝锥没有及时反馈,长期使用;
                3:没有定时精度检测,用问题反推,损伤机器。

左边的夹头少了个卡簧

左边的夹头少了个卡簧

网友:
学习了,LZ是破案高手。

网友:
丝锥断里面的话, 打报废吗?

网友(点评):
必须报废。保安件,不能有睱。

网友B(2018-01-20):
原因找到的时候,有没有想哭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因找到的时候,有没有想哭的感觉?

想笑,很想笑,但笑不出来。

网友C(2018-08-11):
引用 楼主:
公布答案:主要原因是有人把可调扭矩的浮动攻丝夹头上的卡簧拆下了没装上去,加工中发生了旋转,导致异常打 ...

那个快换刀柄里没有4方的定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快换刀柄里没有4方的定位吗?

肯定有了。

网友:
看答案,看答案....

网友:
看到答案,回想起多年以前给客户提供合金定心钻,批量供应使用情况稳定。突然接到客户电话告知我们提供的定心钻有质量问题,总是断。自行排察了原材料和生产,没有问题。第二天飞客户那直达现场,现场看了工件和切削参数冷却都无改变,启动机台空转,感觉无异常,上表打主轴跳动,好家伙,轴跳居然有0.15,拿到这个数据,追溯换刀记录,找到开始频繁换刀的起点,再找到了当班的班长,查找记录有更换过工装夹具,在库房仔细看换下的夹具,真相大白了,撞机后没作设备的检查与维修,主轴跳动0.15在生产,真如楼主说的,“解决刀具问题就像是破案"。

网友(2018-09-18):
确实像破案,而且自动化程度越高越容易被毁尸灭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