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13 UNC-2B 中500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17-08-30):
如题,求指导。

网友A:
你这个前面应该有个点。应该是1/2-13UNC的螺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前面应该有个点。应该是1/2-13UNC的螺纹

也有个是 375-16 UNC-2B 好像对应公制 M10X1.5   而 500-13 UNC-2B  对应 M12X2.5  网上也查不到,求高手指点下。

网友A:
这个标注的不是国标的

网友B:
美制螺纹,不可以和M螺纹互换的。详细查手册《公制、美制和英制螺纹标准手册 (第三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标注的不是国标的

我也觉得,但是进口泵的样本上就是这样写的,为难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美制螺纹,不可以和M螺纹互换的。详细查手册《公制、美制和英制螺纹标准手册 (第三版)》

好,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