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杆机构原理咨询

楼主(2017-08-30):
图为压铸机五连杆自动给汤机,请问各位图示给汤机的两个电机是怎么带动五个连杆进行运动的,最好有图说明,如果谁有给汤机的图纸给我一份参考就更好了,非常感谢!

网友:
自己动手简单的去软件上模拟下不就行了

网友:
平行四边形原理 多琢磨琢磨可以想明白的

网友A:
这绝对不是简单的平行四边形结构,5连杆机构有联动的功能,通过两个电机协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绝对不是简单的平行四边形结构,5连杆机构有联动的功能,通过两个电机协调~

对,我有点弄不明白

网友B:
五杆机构的自由度是2,当然需要两个电机驱动才有确定的运动轨迹,建议你按照比例建三维模型,然后再进行运动仿真看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五杆机构的自由度是2,当然需要两个电机驱动才有确定的运动轨迹,建议你按照比例建三维模型,然后再进行运 ...

我仿真了一下,好像一个电机转动就能带动五连杆运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仿真了一下,好像一个电机转动就能带动五连杆运动了

一个点击带动的轨迹不是确定的。。。你算算自由度呢,五个构件,有四个是活动件。还有五个低副,这样算就是4*3-5*2=2。有两个自由度,需要两个原动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点击带动的轨迹不是确定的。。。你算算自由度呢,五个构件,有四个是活动件。还有五个低副,这样算就 ...

我仿真的时候发现可以一个电机主动转动连杆,另一个电机连杆从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