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站中高压过滤器报警

楼主(2017-08-30):
各位大侠:
        一台设备上的液压站,选的柱塞泵A2F107,流量约为155L/min,选用的高压过滤器DFBH500,新加的液压油,启动调试试机,出现高压过滤器报警情况,工作2小时后,油温从35到45℃,反而不报警了。下次重新开机还是会报警,是什么原因呢?新加的液压油应该不可能是过滤器堵塞的情况,怀疑1. 高压过滤器发讯器有问题;2.电气中线路接触不良,还有其他情况吗?

网友A:
如果只跟油温有关系,你油的标号是多少?
另外阀块是否是新的?有时高压系统,新阀块内的毛刺飞边不一定能去除干净,在高压大流量运行时会被冲刷下来的。

网友B:
估计是液压油粘度大造成过滤器进出口压差过大,发讯器报警所致。
或是过滤器流通能力偏小(或者部分已堵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跟油温有关系,你油的标号是多少?
另外阀块是否是新的?有时高压系统,新阀块内的毛刺飞边不一定能 ...

46#长城液压油。你说的也可能,但是概率很小吧,因为高压过滤器H500通流量几乎是3倍了,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液压油粘度大造成过滤器进出口压差过大,发讯器报警所致。
或是过滤器流通能力偏小(或者部分已堵塞 ...

高压过滤器通流量选型是比较大的,在家里测试没有报警,到客户那里调试就出问题了,不知所错

网友C:
有可能是设备的温控传感器失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设备的温控传感器失灵了

高压过滤跟温控传感器??确实这个液压站温度传感器换了一个新的,原来的显示几百度,后来换了。但是跟过滤报警有关系吗?

网友:
高压过滤器发讯器有问题,可以试着换一个新的试试,在没有办法直接判断故障原因的情况下,互换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这上面装的是压差发讯器
应该是滤油器有点堵,温度升高油的粘度降低了,刚好满足了要求,
建议吧滤芯拿出来洗洗,应该就会好了。

网友D:
新加的油是桶装还是罐装的?直接加到油箱还是经过精滤后加到油箱的?建议做个油质化验,看看结果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加的油是桶装还是罐装的?直接加到油箱还是经过精滤后加到油箱的?建议做个油质化验,看看结果再说。

是170KG桶装,直接从空滤器装的,新的油液应该没问题。现在设备这个问题在客户那里,等验收时调试换一下发讯器试试,到时把结果回上。

网友:
这个明显是滤芯的问题,过滤精度是多少?冲洗后,有没有换滤芯?

网友:
油温可以有关系,我们是做冷却塔冷却设备的,可以给液压系统降温的,有兴趣可以交流下

网友:
3楼和9楼正解,温度低油粘度大导致的压差超过报警值。

网友E:
过滤器报警有以下原因:

1、油液粘度太大
2、过滤器堵塞
3、过滤器通流量不够(即过滤器选小了)
4、压差发讯器损坏
5、压差发讯器高压口被堵,系统启动时收液压冲击后发讯器动作,但因被堵未及时复位
6、压差发讯器内部弹簧蠕变失效,导致发讯压差低于设计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过滤器报警有以下原因:

1、油液粘度太大

大侠分析得很全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液压油粘度大造成过滤器进出口压差过大,发讯器报警所致。
或是过滤器流通能力偏小(或者部分已堵塞 ...

液压油粘度太大,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天冷会报警,等油热了就好了,可以考虑加个油加温或者更换过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