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直径圆柱怎么保证加工精度

楼主(2017-08-30):
        请教下各位同行,如图所示,图中箱体为隔爆型防爆箱,绿色箱盖与红色箱体固定环的配合尺寸为φ410H8/g7,国标要求两者的最大配合间隙小于0.2mm,配合长度大于40mm,车床加工大直径工件怎么保证加工精度呢?另外红色箱体固定环箱体固定环要焊接在黄色的方形钢板上,焊接变形很大呢,应该怎么避免焊接变形或者采用怎么焊接工艺呢?目前做了个 样品,存在以下问题,配合间隙过大,红色固定环焊接变形,装配时直接卡住!!
        新人求多指教!!非常感谢!

补充内容 (2017-8-31 08:58):
部分截图在26楼,无法上传完整图纸!

网友A:
装配在一起再焊接,冷却后松开螺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配在一起再焊接,冷却后松开螺栓。

样品就是这样干的呢!!变形还是比较大,各个方向的直径差1mm多!

网友B:
用好一点的材料和好一点的加工方法,减少变形!也不知道你这个零件的各个尺寸,无法给准确答案!

网友(点评):
焊接好在加工

网友:
焊接好后上龙门加工红色!成本有点高

网友C:
干活的思路就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干活的思路就不对。

那该怎么弄呢??请指教!谢谢

网友:
焊接时先点焊,别让工件过热,定好位置后再拉焊

网友:
这个真要做好,车和焊都要上专用工装才行

网友D:
绿的和红的配合长度40mm,黄的这么薄能行吗?
密封性有要求不?红的和黄的用螺栓连接行不?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绿的和红的配合长度40mm,黄的这么薄能行吗?
密封性有要求不?红的和黄的用螺栓连接行不?

注意是防爆件,有密封要求

网友F:
有没有密封性要求,如果没有就好办,尽量减少焊道以减小焊接产生的变形~

网友G:
焊接的变形是可以控制的,比如控制焊接时间,减小焊接电流

网友H:
那个箱体最好焊后加工,加工前做一下消除应力退火,加工用立车就行。

网友I:
有多大?上大立车,焊后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密封性要求,如果没有就好办,尽量减少焊道以减小焊接产生的变形~

没有密封性要求,但是有最小间隙和配合长度要求的,最大不能超过0.2,样品要送到防爆中心进行不传爆实验,如果失败8000+大洋就打水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多大?上大立车,焊后加工。

箱体尺寸是460*460 绿的和红的配合尺寸是410H8/g7。黄色的板厚5mm,箱体是Q235A,盖子是6061,跟我们合作的加工厂是个小厂,我建议他们焊接后加工,他们说不好装夹。。。。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个箱体最好焊后加工,加工前做一下消除应力退火,加工用立车就行。

我估计跟我们合作的那个加工厂没立车!!!

网友(点评):
1、自己找一家有立车的外协单位。 2、让原来那家协作单位去做工序外协。

楼主:
引用 网友G:
焊接的变形是可以控制的,比如控制焊接时间,减小焊接电流

国标要求最大配合间隙是0.2mm,410的直径,稍微有点变形就超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注意是防爆件,有密封要求

隔爆产品没有密封性要求的,但防护要到IP65。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绿的和红的配合长度40mm,黄的这么薄能行吗?
密封性有要求不?红的和黄的用螺栓连接行不?

用螺栓连接不现实啊,只要有配合的地方,配合长度要≥40mm。。。。

网友J:
这个做好的办法是焊接好之后落地镗床镗一刀,因为考虑到是防爆桶,焊接强度需要达标,必须焊接牢固,高强度焊接就会产生变形。
感觉上面还是先焊后镗。注:关键时刻这个防爆桶是能救人命的,咱不能马虎。要对广大人民和社会负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好一点的材料和好一点的加工方法,减少变形!也不知道你这个零件的各个尺寸,无法给准确答案!

不好意思啊,公司电脑加密,图纸无法上传呢,截屏又看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做好的办法是焊接好之后落地镗床镗一刀,因为考虑到是防爆桶,焊接强度需要达标,必须焊接牢固,高强度 ...

是的,防爆关乎安全,所以要送到防爆中心,去进行各种试验呢!!可是过不了就惨了!!

楼主:
只能这样截屏了,各位朋友多担待!!

网友J:
我也是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也是服了

怎么了?新人请多指教!!

网友:
我看你发了个链接

网友J:
你还发个需要威望的,,唉!谁来帮你哦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还发个需要威望的,,唉!谁来帮你哦

新人贴,怎么去掉呢??威望呢?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隔爆产品没有密封性要求的,但防护要到IP65。

这就是防爆密封面要求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标要求最大配合间隙是0.2mm,410的直径,稍微有点变形就超差了

有一种焊接技术叫做冷焊

网友:
焊接后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K:
6

网友:
总会有办法的

网友:
0.2的配合间隙,只有焊后加工了

网友:
电焊想不变形就激光

网友:
激光焊接变形小

网友L:
你这个只能焊接后加工,焊接肯定有变形,但是可以控制,你这个防爆的,焊脚应该蛮大的,热影响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这个只能焊接后加工,焊接肯定有变形,但是可以控制,你这个防爆的,焊脚应该蛮大的,热影响比较大

是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