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NPT1螺纹编程

楼主(2017-08-30):
NPT1锥管螺纹:要求螺纹有效长度是25,内孔车到35深,帮忙编下,在线等,急用!!!

网友A:
你这个不发红包,数控大神谁愿意干啦

网友:
具体的尺寸需要查询手册的,按照你的编程格式来输入尺寸即可,系统不一样,编程格式就会有一些不同的

网友:
车床还是加工中心做螺纹?
G92  X_  Z_  R_  F_
基本是这个格式

网友B:
这个是车床的,铣床的也有,要的话可以发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车床的,铣床的也有,要的话可以发给你

数控车床,CND系统,NPT1大径33.228,小径29.694,牙数是11.5,我需要螺纹有效长度是25,求坐标计算公式,我QQ731525808,请加我,螺纹编程格式是G92 X Z R I,我就是不知道怎么算车内孔的锥度(大头小头坐标点),然后螺纹的也不知道怎么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不发红包,数控大神谁愿意干啦

红包可以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数控车床,CND系统,NPT1大径33.228,小径29.694,牙数是11.5,我需要螺纹有效长度是25,求坐标计算公式 ...

我这边不能用QQ。按照有效长度是25,实际Z要做到多半圈,那么 Z 就是25+25.4/11.5/2 还得加上工件到了螺纹到零点的距离。NPT锥度比是1:16。
翻下编程手册你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边不能用QQ。按照有效长度是25,实际Z要做到多半圈,那么 Z 就是25+25.4/11.5/2 还得加上工件到了螺 ...

锥度是35/16=2.2,小径29.8+2.2=32,也就是大径内孔直径是32,小径的内孔直径是29.8,螺纹G92 X30 Z25 R1.1 I11.5

楼主:
引用 楼主:
锥度是35/16=2.2,小径29.8+2.2=32,也就是大径内孔直径是32,小径的内孔直径是29.8,螺纹G92 X30 Z25 R1 ...

锥度Z是-35,螺纹Z是-25,刚才输错了

网友:
R不对,R是X起点坐标减去重点坐标在除2.  外锥螺纹是负值,内锥螺纹是正值。Z应该是26.1  F11.5
G92 x30 z-26.1 R? F11.5
CND系统没用过,Z是正值还是负值?

网友B:
Z有效尺寸25,所以需要多半圈,就是25+25.4/11.5.2=26.1

楼主:
引用 网友B:
Z有效尺寸25,所以需要多半圈,就是25+25.4/11.5.2=26.1

能电话联系你吗?我现在螺纹锥度没有问题了,我发现样品内孔没有大小头,螺纹是有锥度的,我现在弄不清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电话联系你吗?我现在螺纹锥度没有问题了,我发现样品内孔没有大小头,螺纹是有锥度的,我现在弄不清了 ...

不明白你说的大小头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你说的大小头是什么意思

内孔没有锥度

网友B:
NPT的螺纹内孔肯定是有锥度的,如果内孔没有锥度螺纹有锥度是就是螺纹没有车到位,中径还没有达到要求。
有NPT的螺纹规吗?测下就可以了。
一套螺纹规共3件 L1,L3,L6。
L1册螺纹圈数,L3测螺纹深度,L6测螺纹锥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NPT的螺纹内孔肯定是有锥度的,如果内孔没有锥度螺纹有锥度是就是螺纹没有车到位,中径还没有达到要求。
...

L6没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L6没有

还是需要螺纹规才能做的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需要螺纹规才能做的准

能留下你的微信号吗?

网友(2024-07-17):
这个牙,  的牙顶,  外牙是尖的, 还是去尖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