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x680x2010的40Cr锻造钢板表面加工问题

楼主(2017-08-30):
有人说需要反复铣三次,每次放三天来实效处理以释放应力。最后上磨床保证粗糙度和平行度。
如果不实效处理,后期钢板会变形,影响精度。
注:要求粗糙度Ra0.8,上下面平行度1道。
但是这么做太耗时间了,严重影响工期。
请问他这种说法合理吗?

网友:
有钱任性,不怕耗费人力物力

网友A:
这种比较大的工件确实应该考虑时效处理的,不过,自然时效需要多长时间不好掌握,现在有一种人工时效处理,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点评):
请问人工时效怎么做?

网友:
建议加工前做一下消除应力退火,人工时效效果不好。

网友:
这种长条锻件,弄不好单边10个的余量都有,是得这么干。
这平行度1道值得讨论。

网友(点评):
平行度1道是过分。这么干的话实在太耗时耗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比较大的工件确实应该考虑时效处理的,不过,自然时效需要多长时间不好掌握,现在有一种人工时效处理, ...

人工时效就是用震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