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4根缠在一起的铜线分开

楼主(2017-08-30):
各位大神有没有一种方法 可以将4根缠在一起的铜线自动分开!

网友:
怎么个缠法,为什么缠

网友:
同意二楼,是顺时针缠着,还是8字缠着,又或者类似辫子样缠着

网友:
解铃还需系铃人。从分析怎么缠成的入手可能有答案。

网友:
这问题问得......

网友:
自动化设备可以做,只是根据成本来实现其功能得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