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后的铝型材机架方案,请多多指点

楼主(2017-08-31):
       第一张是原来的我自己的设计的,一体式,结构简单,牢固紧凑,锁螺丝也方便,第二张是修改好的上下分体的,安放底板时方便,方便组装调试,缺点是上框架与底板不太好连接,所以我贴出放大节点图,向大家征求具体的解决方法

原方案

原方案

新方案

新方案

新方案放大节点1

新方案放大节点1

新方案放大节点2

新方案放大节点2

网友A:
不好连接是没有位置装角码吗,用那种口哨连接件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连接是没有位置装角码吗,用那种口哨连接件可以吗。

你再仔细看看放大图口哨式没法用

网友A:
没法用?你打算怎么连接啊,上层型材和下层型材连接吗?不是安装到底板上吗

网友B:
底板开缺口。(楼主应该考虑底板的底部支撑合理否?原方案今后底板会偏斜,不水平)

网友:
型材与结合台面通过角架连接加固。

网友(点评):
角架连接不好看

网友:
不知道这工况,感觉不牢固

网友:
角座连接就可以

网友(点评):
角座不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法用?你打算怎么连接啊,上层型材和下层型材连接吗?不是安装到底板上吗

恩恩,明白啦,一个型材上用四个口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底板开缺口。(楼主应该考虑底板的底部支撑合理否?原方案今后底板会偏斜,不水平)

底板开缺口后怎么连

网友:
毫无疑问,第一种好。

网友:
上框架直接安装到中间隔板上方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恩,明白啦,一个型材上用四个口哨么?

用不了这么多吧,而且这个口哨连接件你要是相邻边两边装的话会有干涉,你设计打孔时要上下位置错开,不然就是把口哨连接件追加工倒角或台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不了这么多吧,而且这个口哨连接件你要是相邻边两边装的话会有干涉,你设计打孔时要上下位置错开,不然 ...

可以打用沉头孔的方式,用螺丝连接,这种暗扣如果框架需要在里面封PC板的会有个小缺口,看起来不那么美观

网友:
角码处可以开出豁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打用沉头孔的方式,用螺丝连接,这种暗扣如果框架需要在里面封PC板的会有个小缺口,看起来不那么美观 ...

即便是封PC板也是在最外面靠边的位置,怎会有缺口?用沉头孔的方式,用螺丝连接------顶部立柱与底板无法这样连接吧

网友D:
上框架与底板接触的在横一个型材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框架与底板接触的在横一个型材不就好了

横一个型材不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框架与底板接触的在横一个型材不就好了

如果横一个型材,这个型材怎么与底板连接

网友(点评):
底板攻牙。装半圆头螺丝,穿过型材槽,锁紧

网友:
方铝侧面连接处加工一些T型侧板加固一下会比较好

网友:
为啥上型材框架的立柱一定要跟下型材框架的立柱连接?

网友:
第二个图,后面长的竖直型材采用通的一根,底板开缺口!

网友E:
用这样的连接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这样的连接块

中间这个孔用来和上部型材相连么,如果是那铝材端面中心的丝牙强度可不行啊

网友(2018-01-05):
引用 楼主:
中间这个孔用来和上部型材相连么,如果是那铝材端面中心的丝牙强度可不行啊

是的,通常这样只是做个机架上面的框架,不受太大的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