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cm水平距离往返运动选用哪种较好?

楼主(2017-08-31):
请教大家一下,60cm水平距离两点往返运动,负载5kg内,速度要求不高,精度不高1mm内,安装空间充足。目前设计的为32缸径笔型气缸驱动,气缸两头电磁阀节流减速。因没有用过这么长行程的气缸,不知道使用过程中是否会出现问题。成本综合下是否有必要改成电机驱动?多谢各位了

网友A:
滑台气缸/无杆气缸可以满足

行程600不算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滑台气缸/无杆气缸可以满足

行程600不算长

多谢了。还没用过无杆气缸,我了解一下。笔型气缸可以满足要求吗?

网友B:
精度不高的话普通气缸加简易滑轨就可以吧,楼上说的无杆气缸也可以啊,就是要考虑你搬送东西的横向跨度跨度太大你还得加滑轨。如果要考虑后期的话步进电机加同步带在加一条或两条滑轨也可以啊。成本基本差不多一套步进电机也就几百块,你这么长形程的气缸也得几百块还要加一套气路控制的钱。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选一种无杆气缸、(滑动导轨型),我感觉能满足!

网友C:
用电机,直线轴承+导杆,同步带组合是电机传动比较实惠的配置。

网友D:
有点像丝印机的往复运动,有用无杆气缸的,也有用三相电机带皮带加导轨的,随便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度不高的话普通气缸加简易滑轨就可以吧,楼上说的无杆气缸也可以啊,就是要考虑你搬送东西的横向跨度跨度 ...

多谢了。算下来成本确实差不太远。还是用电机省心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电机,直线轴承+导杆,同步带组合是电机传动比较实惠的配置。

确实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点像丝印机的往复运动,有用无杆气缸的,也有用三相电机带皮带加导轨的,随便你

有点类似。无杆气缸可以做硬限位吗?如果用笔型气缸,这么长行程在使用过程中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点类似。无杆气缸可以做硬限位吗?如果用笔型气缸,这么长行程在使用过程中会不会有问题?

用尼龙挡块好了,或是导轨防撞的那种限位块。不过5公斤,蛮重的哈

网友E:
这要求相比气动,还是直线模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要求相比气动,还是直线模组好。

气动有哪些缺点呢?还望赐教

网友(点评):
要气源,有精度要求就要对控制或定位结构想办法,下来不一定比模组便宜简单有效,模组你这精度随便淘宝都能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