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压加工视频

楼主(2017-08-31):
把视频看完,对旋压工艺就有大概的了解。

http://cloud.video.taobao.com/play/u/934494220/e/1/t/1/p/2/27020563.swf

网友:
牛逼   多少钱一台

网友:
旋压工艺还是接触的不多,我们的供应商所旋压报废率很高的

网友A:
旋压基本上加工毛坯粗加工的多,冷成型的一种工艺,比起冲压和拉伸两种工艺,加工效率大大的提高,加工后零件的强度都要高很多。
以前变过重型旋压的程序,关键 在于了解旋压这个工艺以及不同材料的塑性,俗称金属流动性。

网友:
没接触过,学一下子,谢谢楼主!

网友:
床子做的不错。

网友:
前一段时间在一个汽车零部件制造类企业看见过旋压设备,效率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旋压基本上加工毛坯粗加工的多,冷成型的一种工艺,比起冲压和拉伸两种工艺,加工效率大大的提高,加工后零 ...

说白了就是用旋轮和模芯再加轮子的运动轨迹来控制材料的流动,一般桶状类零件到是好旋。

网友:
卧式旋压旋桶状类工件不太难,用立式的旋压机干皮带轮旋压就有点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