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结构能不能实现,有没有更好的?

楼主(2017-08-31):
油压缸带动连杆,使下面的拨齿旋转,然后机械手将整体结构提起

网友:
理论可行,但要注意需不需要自锁。有没有死点什么的。

网友:
总觉得你这胳臂会往外拐

网友:
貌似设计不合理

楼主:
我是想参考挖机的动作,请问各位有没有更好的方案

网友(点评):
朋友有无电邮,想向您请教下去皮的帖子,谢谢!^_^

网友:
加设限位吧

网友:
设计应该不合理,气缸推出,到一定行程中间的连接板就没有作用了,成了一个刚性推杆。看运动方向可以增加一个点。

网友:
油压缸杆估计有附加弯矩,连杆能去吗

网友:
气缸处有附加弯矩,刚度不行

网友:
油缸受径向力太大。

网友:
看着有点别扭,能按照你的想法运动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