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计中的出图讨论(六)机架出图

楼主(2017-09-01):
     在机械设备中,作为承载部件的机架(座),其精度要求虽然没有运动部件那么要求高。但由于它是组合(焊)件或者是大实体的性质,设计后的出图及严格按图制作非常重要。

     图片是一个长度为2600,纵深为1800,高度为800的机架。在它上面要放一整块安装台板。台板上再安装各种类的运动机构。这些运动机构相互间的运动精度在0.05左右。请给这个机架出图要点作一点评。

网友:
我们都是正常焊接后表面飞一刀

网友(点评):
对加工设备要求较高,一般少有这么大的机床,1500的多,2000的少,但加工来得省事,最好是去应力后加工。也可以小板加工后攻好牙,安装好后再调节,塞薄板调整好点焊(要求不是特别高的情况下)。底部的调节看你要求

网友:
这个机架刚性不是太好,左右两部分只有中间两道矩形钢管连接,运动时整个机架有可能会颤动

网友A:
既然上面要放一块钢板平台了。那只要保证顶面的平整度和整体的刚性强度就可以了。我觉得这种架子最好底部都装那种可调节高度的牛角座,不然万一上面的机器需要调水平就尴尬了

网友(点评):
可调节的牛角座是什么?

网友:
结构有待优化,中间加连接杆,如果上面质量重,还要增加剪刀撑。

网友:
这么大个焊出来的架子,误差能保证到3~5mm,都得是焊接大牛了吧。只能靠调节地脚或者调节垫铁来调整水平。

网友B:
上面中间没有拉管,差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中间没有拉管,差评

因为有一个线体要从下面经过,并且台面板上的机构要往线体上进行动作。为此,不能有任何件设置在这里啊。

网友(点评):
如果这样,那也是装上大板后整体加工了,你这样加工,一松装夹,很快没精度了,中间那根连接什么的,撑不住啊,或者以大板为基准,连接后增加刚性,但问题来了,还加工那个基面做甚?

网友(点评):
那不如直接做成分体的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有一个线体要从下面经过,并且台面板上的机构要往线体上进行动作。为此,不能有任何件设置在这里啊。 ...

那焊接后的应力变形怎么处理呢

网友:
这种下面小,上面大的架子,组装起来会给人重心不稳的感觉。

不防做成上下一样大(如果空间允许的话。)

网友:
外面挑出来的这一小块竟然还拼上去的,不能用个整根的么?焊接水平好点,做个振动消应,表面飞一刀,0.05还是可以达到的

网友:
要上龙门铣,好贵呀。

网友:
结构有待优化 差评

网友:
简简单单的东西,没啥好评价的。

网友C:
整体焊完了,上龙门上下飞一刀!

其实我最想说的是方通架子上焊攻了牙的铁片,这么多数目,如何保证每一个孔与台面整板的孔位对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整体焊完了,上龙门上下飞一刀!

其实我最想说的是方通架子上焊攻了牙的铁片,这么多数目,如何保证每一 ...

焊接小扁铁上的牙孔,都是在焊后配打的。

网友:
我们一般的操作是在调整平面时候加铜片,把上面板调平就好了

网友:
出图简单下面作为基准上下面焊后铣一刀,按你的要求提焊接要求就行,关键是要保证你的要求焊接工艺不好弄。

网友:
具体到这个机架, 安装面上龙门铣一刀就好, 上面锁的安装平板要做壮一些, 其上的各个运动机构的相对位置是由安装平板来确定的, 和下面的机架关系不大.

另外, 要达到5丝的精度, 最好还是做成可调的结构, 完全靠加工精度的话, 会很坑的.

网友(点评):
赞同使用可调节的,同时台面最好做成分体的,一块大板加工起来一方面价格昂贵,另一方面5丝恐怕说能保证是骗人的,那么大,变形也会有问题

网友:
焊接后应该进行整型处理,否则变形很难控制

网友:
只能看看高手的评论

网友:
表面留余量,焊后加工

网友:
側面處要和鋼板,強度與整體鋼性才夠

网友:
可以考虑不用焊接后加工,那上面的几个小垫板焊前加工就行,上面一个台面板这么多垫板根本不好保证同时接触,就以四周为基准,配磨垫板,其余垫板为可调顶压结构

网友:
对上表面的精度要求较高的话,确实需要通过机加工来实现的

网友:
大侠,不好意思,没权限加好友,可加我Q,249340348

网友:
这种结构我们也用得比较多,中间有线体穿过。以下个人建议,仅供探讨
1.底部四根方通焊接成一个矩形框架,在底部四个角焊接大板,装脚杯和脚轮,向上立柱立在底部方通架上,受力会好些;
2.你这个机架,下面小,上面大,如果突出部分受力不大则影响不大,突出部分受力较大,要加斜支撑或干脆方通架与底部平齐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焊接后的应力变形怎么处理呢

去应力退火

网友:
一个是加加强筋,一个是加调节地脚

网友:
做成两个分体的,中间的横梁螺栓连接。每个分体焊后再加工。底下的板加大,用四个螺栓固定,四个螺栓调节高度(设备下须有地基支撑板)。

网友:
这个焊接精度可能不会很准

网友:
焊接的变形起来比较烦啊

网友:
楼主能不能说下这样设计的思路是什么,有没有经过有限元分析之内的。

网友:
没有拉筋,原来做非标时候,这架子就一张图纸,现在行标,每根管一张图,架子总装图,外加焊后加工平面

网友:
这么大的架子,去应力退火好弄不?

网友:
焊接底座一般强度都够,主要是考虑震动。你要装一个台面板,无所谓平不平。台面板上再装一个轨道的安装板,只要安装板上装导轨的平行度,平面度够就行了。设备安装的时候,要打水平,脚部安装调节垫铁就行了。台面板可以刨平或者铣平,或者直接买精板,不加工,连接在底座上就行了。加工平只是为了好看美观。
如果设计的时候就是在台面板上装轨道也可以,跟机架影响不大。

网友:
面壁大侠这系列的帖子除了引发讨论外,再补上自己的处理方法可谓再好不过了,让我等多了解学习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上面要放一块钢板平台了。那只要保证顶面的平整度和整体的刚性强度就可以了。我觉得这种架子最好底部都 ...

安装支脚吧

网友:
最好是加调节,省钱又好用

网友:
应力变形怎么处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