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位公差实体要求以及要素顺序不同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7-08-31):
如图显示的3种位置度标注,区别是什么,大神们可以解释解释么?

网友:
同心度的基准由A.B两点共同确认

网友:
AB两个颠倒应该没关系,
最后一个加了最大实体M就不一样了,
不知道我这样说对不对?

网友:
1.第一基准A,第二基准B
2.第一基准B,第二基准A
3.第一基准B,第二基准A处于最大实体状态
0.2M是加工孔处于最大实体状态时位置度0.2,AM是A基准处于最大实体状态。
不知道你看明白了吗?国家标准或机械设计手册上都有

网友(点评):
层主,正解。如题,基准顺序不同,表示的意义不同。

网友:
基准顺序,可以参考图片中的例子

网友:
有些奇葩了,A.B颠倒效果应该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