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利旧应该注意哪些?

楼主(2017-08-31):
机械小白,对于设备利旧应该注意哪些有什么书刊或者文章么,或者标准?现在感觉并不系统,在网上这些东西感觉也很片面。请大神指教

网友A:
利旧?折旧?

网友B:
利旧:即“充分利用旧有资源”,达到节约的目的。对吗?

网友C:
是设备陈旧的意思吗?

网友D:
①充分利用旧有设备,利旧即“充分利用旧有资源”,达到节约的目的。
②在项目中,如果多个项目中有机器使用重复的部分,那么这些可以免去或者共用的重复机器叫做利旧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利旧:即“充分利用旧有资源”,达到节约的目的。对吗?

对的,利用旧有设备,但是哪些可以利用哪些需要换新的,没找到明确的界限,寿命,维检修次数,损坏频率,不知道有没有系统的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D:
①充分利用旧有设备,利旧即“充分利用旧有资源”,达到节约的目的。
②在项目中,如果多个项目中有机器使 ...

嗯,明白,但是像易损件,多久长时间的寿命划分不太清楚,还有像零件,镀锌层全部脱落,锈蚀到百分之多少不能用,也不清楚,这个是需要我们内部自己确认还是有个大致的可以参考的标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设备陈旧的意思吗?

应该是修旧利废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利旧?折旧?

是原有生产线迁建或者要改造,有些能用的东西想保留,把不能用的换新的,这个界线到底怎么划分不清楚,所以请大神们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的,利用旧有设备,但是哪些可以利用哪些需要换新的,没找到明确的界限,寿命,维检修次数,损坏频率, ...

这个还真没见过有相关的标准,因为很难用一个准确的数据来判断这个零件的磨损程度

网友E:
如果不威胁到人身安全,看样子唯一的标准只能是“用到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不威胁到人身安全,看样子唯一的标准只能是“用到不能用”。

哈哈,不过要是不拆厂房那也没人去动立柱的地脚螺栓吧,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真没见过有相关的标准,因为很难用一个准确的数据来判断这个零件的磨损程度

可能不同方向行业各有不同吧,我找到最多的是压力容器,不过也没找到具体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