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定义属性之“名称”能够默认且随意改

楼主(2017-08-31):
也许标题很绕口,我解释下我想要的效果。
我下载了个电机的模型,模型自带名称为ABCDE。然后我打开,系统默认调用默认模板。然后我点开任务窗格的属性选项卡。填入“名称”。这个时候我想要的是,我自己不用填,它就已经默认调用了文件名称。
另一种情况。我新建了一个零件。自己命名,“最新版支架”。但是在其属性之“名称”里,我应该还是填入支架。因为后面的装配体零件明细表里的名称一栏中是“支架”而不是最新版支架。
现在我对于新建零件,已经解决了。方法是修改模板,添加属性  名称  后面写入$PRP:"SW-File Name"   。
但是对于下载的模型,如下载气缸等装配体零件。它不能实现这个功能,名称一栏里,显示的是零件2,真是莫名其妙。

网友:
$PRP:"SW-File Name"是调用文件名称
按楼主二楼的配图来看,那个文件就叫“零件”,没毛病

网友:
下载的文件只能找供应商,毕竟文件是由其提供的软件生成的。

网友:
如下附图.在組件執行宏,依據零件的"件號_名稱"自動生成組件及之下的零件(含子零件)的自訂屬性和配置特定,

未知是否適用!

网友(点评):
高,宏是个好办法

网友A:
感觉是模板的问题

网友(点评):
模板做好了,新建没问题。就是打开STEP格式的零件,它不显示零件的名称,反倒显示“零件2”

网友:
这种情况下,SW里面的PDM软件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完全糊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模板的问题

因为你还没保存为SW的文件。。

STEP只是一个中间格式,SW打开后仅仅是在内存中进行了读取,这个文件目前仅保存在内存中,并且它的名字是SW系统默认的。你不防保存了再试。

同样,感觉你说的第二条,最新版机架和机架,这东西是冲突的。。你取的是零件的文件名,规则这么制定,那么它对应的属性就是文件的名称。至于你想在装配体里显示机架,装配体里调用的是别的属性或断开或许可以。

你这论题真拗口。。

网友:
因为你还没保存为SW的文件。。

STEP只是一个中间格式,SW打开后仅仅是在内存中进行了读取,这个文件目前仅保存在内存中,并且它的名字是SW系统默认的。你不防保存了再试。

同样,感觉你说的第二条,最新版机架和机架,这东西是冲突的。。你取的是零件的文件名,规则这么制定,那么它对应的属性就是文件的名称。至于你想在装配体里显示机架,装配体里调用的是别的属性或断开或许可以。

你这论题真拗口。。

网友:
楼主真是个肯钻研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你还没保存为SW的文件。。

STEP只是一个中间格式,SW打开后仅仅是在内存中进行了读取,这个文件目前 ...

感谢兄弟支持
我不是要那么智能,显示零件名称。我是想智能的同时,留有余地,在需要的时候我还可以手动修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兄弟支持
我不是要那么智能,显示零件名称。我是想智能的同时,留有余地,在需要的时候我还可以手动 ...

一直都可以手动改的。。。。。。难道你以前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