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减速机的种类与各自优势

楼主(2017-08-31):
哪位大神可以指教指教下常用伺服电机减速机的种类与各自优势?

网友:
减速机在原动机和工作机或执行机构之间起匹配转速和传递转矩的作用,减速机是一种相对精密的机械,使用它的目的是降低转速,增加转矩。
按照传动级数不同可分为单级和多级减速机;按照齿厂轮形状可分为圆柱齿轮减速机、圆锥齿轮减速机和圆锥-圆柱齿引轮减速机;按照传动的布置形式又可分为展开式、分流式和同进轴式减速机。减速器是一种由封闭在刚性壳体内的齿轮传动、蜗杆传动、齿轮-蜗杆传动所组成的独立部件,常用作原动件与工作机之间的减速传动装置 。在原动机和工作机或执行机构之间起匹配转速和传递转矩的作用,在现代机械中应用极为广泛。

网友:
没有那么多种类,绝大多数是行星减速机,德国阿尔法就是标准。

网友(点评):
第一次听说。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