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机器人精密减速机,内部结构图。

楼主(2017-08-31):
这是我公司发明的精密减速机,只差一根偏心轴,

网友A:
谐波减速机?

网友:
做工看上去不错

网友:
曾经做过减速器内的零部件,对孔的位置度要求还是很高的

网友B:
有专利号么?或者详细介绍?

网友:
很精密的配件,那一圈内六角螺丝分布还是很密集的

网友C:
看着好像类似谐波,但是个头那么大,齿这么小,承载能力行不行啊

网友:
发明不至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谐波减速机?

不是,谐波减速机有柔轮我们没有,我们是刚性接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专利号么?或者详细介绍?

我们才申请.
  • 申请公布号:CN106838139A
  • 申请号:2017102410288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好像类似谐波,但是个头那么大,齿这么小,承载能力行不行啊

这是做的承重800kg的减速机,速比是1:192的,齿小但是他接触的齿多有三分之一,所以承重没问题。

网友:
偏心轴上还得有异型齿轮的吧,

楼主:
实物装起来了,三维图给你看下吧。

网友D:
实际上就是把以前的柔轮结构改为偏心轮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际上就是把以前的柔轮结构改为偏心轮结构???

高手,说对了一半。

网友E:
您好  请问贵公司需要齿轮吗  我公司专业生产齿轮  设备为美国进口的格里森磨齿机

网友F:
有没有计算过能承受多大的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好  请问贵公司需要齿轮吗  我公司专业生产齿轮  设备为美国进口的格里森磨齿机

我们这不是齿轮传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计算过能承受多大的力

没有,不会算。

网友G:
受轴向力大么,怎么那么多螺栓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受轴向力大么,怎么那么多螺栓

我们设计的是承重800kg的减速机,螺栓多一点保险系数高。

网友C:
看了你发的内部结构,感觉有些问题,你实物试过没有?能不能正常运转?减速比和你计算的是否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你发的内部结构,感觉有些问题,你实物试过没有?能不能正常运转?减速比和你计算的是否一致?

一切都没问题,大小我们做了十几台了,精度、速比、强度都行。如果单独与谐波比:外型同样大小我们的强度是谐波的双倍.你可以看这个视频,这是给人家做的800kg搬运机器人用的,7.5千瓦的伺服电机准备代替RV。视频是用1.5千瓦的伺服电机转的。

网友:
动平衡呢

网友(2017-12-02):
好厉害的样子

网友:
做的很好,年轻人要认准一个方向深入研究,国产减速机就靠你们
现在有一个现象,我们这些老家伙比较崇拜国外的制造,买设备一定要国外品牌,那是时代造成的,数控机床,PLC电控8090刚接触对我们震撼很大,门板大的控制柜,人家巴掌大小就代替了,所以就仰望了,跪下了,

网友:
机器人的核心零部件

网友(2018-09-29):
|红伟发表于 09-01 17:33
我们设计的是承重800kg的减速机,螺栓多一点保险系数高。

背隙能做到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您好  请问贵公司需要齿轮吗  我公司专业生产齿轮  设备为美国进口的格里森磨齿机

你们是齿轮成品吗?有没有磨好齿的?

网友:
这个可以算是精度很高的加工了吧?厉害喔!

网友:
大哥、就是个摆线针轮减速机,人家RV是结合了行星和摆线针轮,怎么总是把自己扯得那么高大上,务实点多好,
还有为什么说人家谐波刚性差?就因为柔轮?你这样说这就扯得没边了,一般厂家谐波的使用寿命都超过三年,你的产品测试周期有两个月么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消隙行星减速机,不太像RV或者谐波减速器

网友(2019-05-30):
轴承有点小

网友:
这样减速器背隙不好消除吧。。

网友:
我们公司是做滚柱减速机的,也是靠偏心轴来带动的呢,我们也是原创,也申请了专利了。

网友(2019-08-25):
有一个孔布置的太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