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生40吨的轴向力怎样选择伺服电机

楼主(2017-08-31):
伺服电机滚柱丝杠驱动,需要产生轴向力40吨。伺服电机该怎样选择?谢谢!

网友:
参考全电动注塑机锁模增力机构

网友:
我滴个肾啊,大神这是要干嘛。40吨不用液压吗?什么样的滚珠丝杆能够承受这个力啊。

网友(点评):
需要两轴插补走形状,是滚柱丝杠,不是滚珠丝杠。

网友:
这种丝杠需要专门定做吧

网友:
这么大的负荷,杠杆比加大(机械丝杆传动之类大比速机构、液压装置)

网友(点评):
我们需要精确控制动作动态过程,本来想用伺服液压缸的,感觉可能成本太高。

网友:
做砖?感觉小了点

网友:
有减速机在,女神不怕找不到伺服电机

网友:
那要多大直径的丝杆 承受这载荷

网友(点评):
目前大概选择100mm的直径。

网友:
可以参照挤出机结构,电机带减速器,这么大轴向力,推力轴承少不了的

网友:
低速应该不成问题,伺服电缸行业都有很多40-50T推力的了。

网友(点评):
速度低,我们也在考虑伺服电缸,又感觉这产品不是很成熟。

网友(点评):
伺服电缸是成熟的产品。有需要可能联系我QQ673921127

网友(点评):
我们做了很多项目都上用伺服电缸的,在铆接,翻边,冲裁,拉伸等工艺上应用广泛。

网友:
说一下自己的观点,不对的地方还请大神批评指正,虽然这么大轴向推力的丝杠没接触过,但我想,在强度各方面都能满足的前提下,这东西的计算思路应该是一样的,根据丝杠的导程,轴向力(如果负载惯量比较大,你自己考虑这40吨能否满足启动制动要求,满足不了的话再加大),摩擦阻力,考虑丝杠的传动效率,可以算出来丝杠轴端所需要的最小驱动扭矩,再根据这个扭矩,考虑减速比和齿轮箱的效率,可以算出电机的最小输出扭矩,根据扭矩反推一下功率,电机都有过载运行的能力,启制动时间较短可以充分利用这一特性,以免功率选择过大造成浪费,过载运行电机发热严重,做一下温度校验,避免电机烧毁,根据实际运行情况,选择电机合适的工作制

网友:
40吨的伺服电缸又是进口的,价格好贵的啊。

网友(点评):
大概多贵?

网友(点评):
估计要50-6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