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大神知道弧形花键怎么加工吗

楼主(2017-08-31):
如图那段长花键是弧形花键,公司用日本的滚齿机调不出来,有哪位大神知道怎么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齿

插齿能插出来弧形花键吗

网友(点评):
你挺板的。要啥形状全在于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滚轧

那还是和滚齿差不多嘛,公司的滚齿机是日本数控的,能滚圆弧,但是一直调走刀一直调不好

网友C:
我坚持滚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坚持滚齿

我也认为滚齿比较合适,就是不知道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滚和铣么!

网友D:
应该是理解有问题

网友E:
是不是跟螺旋伞齿轮一个道理?

网友F:
坚持滚齿加工。不过只做一件的话就比较困难了。

网友G:
小批量我感觉可以用加工中心用锯片铣刀类做。

网友H:
一直没明白你第一段话里的 “公司用日本的滚齿机调不出来,有哪位大神知道怎么做吗” 。调不出来具体是指什么?传动比?齿形?或是别的?

正确的刀具,正确的传动比,正确的中间距。滚齿就这么简单。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还是和滚齿差不多嘛,公司的滚齿机是日本数控的,能滚圆弧,但是一直调走刀一直调不好

滚轧这个键,不会超过十秒。

网友I:
不太知道弧形花键。我0.78M的渐开线花键是用磨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滚轧这个键,不会超过十秒。

齿轮和花键几乎没有用滚扎的,要么滚,要么插,要么铣,要么拉,最主要的是这个弧形花键大径是弧形,小径也是弧形,上到下的齿宽和齿深要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坚持滚齿加工。不过只做一件的话就比较困难了。

调好的话肯定批量做,主要就是弧形花键大径和小径都是弧形,齿厚要一样,主要是这个调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小批量我感觉可以用加工中心用锯片铣刀类做。

批量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直没明白你第一段话里的 “公司用日本的滚齿机调不出来,有哪位大神知道怎么做吗” 。调不出来具体是指什 ...

是花键大径是弧形,要求小径也要滚出来弧形,齿宽和齿深要求一样,现在问题是花键上下齿宽和齿深不一样,程序一直调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太知道弧形花键。我0.78M的渐开线花键是用磨出来的

这边花键不磨,精度要求没那么高,滚或插完就直接成型

楼主:
引用 楼主:
插齿能插出来弧形花键吗

可以这么说,那个地方不适合插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跟螺旋伞齿轮一个道理?

跟螺旋伞齿轮还是有区别的,伞齿轮是角度这个是圆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理解有问题

理解有问题?能具体说一下你的意思吗

网友D:
不理解标准的可能大。有机床,刀具,加工就是简单的事。就像13楼说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齿轮和花键几乎没有用滚扎的,要么滚,要么插,要么铣,要么拉,最主要的是这个弧形花键大径是弧形,小径 ...

你out了。搜一下“花键滚轧机”看看。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不理解标准的可能大。有机床,刀具,加工就是简单的事。就像13楼说的

我是13楼的层主。

正如我所说的,刀具,传动参数,中心距这三个正确了,就搞定了。
花键有很多种,楼主所谓的“弧形花键”我猜测就是渐开线花键,它的参数是什么,因为据我以前接触过的,有德标,日标,以及中国的标准,楼主不防上下图,看看花键的参数呗。再来定制加工工艺。你这样的讨论,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是13楼的层主。

正如我所说的,刀具,传动参数,中心距这三个正确了,就搞定了。

是渐开线花键,参数图上面都有,应该是德标的,图纸是德国发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out了。搜一下“花键滚轧机”看看。

查了一下,确实不适合这个花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