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直径较大的圆形光栅?

楼主(2017-09-01):
如标题所述,哪位大神用过圆形光栅,能否展示一下安装方式,有实物图片最好,谢谢了。

网友A:
在工件上加工圆弧面,将光栅尺贴在上面,不知道这是不是你要的圆形光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工件上加工圆弧面,将光栅尺贴在上面,不知道这是不是你要的圆形光栅

对,我这需要的是360°的那种,码盘是贴到工件上的吗?还有一个传感器(读数的)是装在另外一个工件上,两个工件相对运动,您有这方面的图片能共享下吗?谢谢了

网友:
数控机床工作台主轴都装圆光栅,海德汉,FAGOR样本上什么都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我这需要的是360°的那种,码盘是贴到工件上的吗?还有一个传感器(读数的)是装在另外一个工件上, ...

360°的这种方式不可以,这种我做过300°的,可以运行。360°的话建议使用圆光栅,这里有雷尼绍的样本,参考下吧

网友:
机床主轴内就有码盘和读数传感器,码盘和传感器之间的距离是比较接近的

网友:
哥们,你要的东西我有,看到我头像了嘛,可以加我微信skyqaz458

网友:
还有圆弧光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