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液压站的问题

楼主(2017-09-01):
       进口的一台设备,上面有个小型的液压站,原理比较简单:一个7.5KW的电机带动三联泵,单泵流量23L/min,执行三支小油缸90*40*100,泵油缸都是对应一组一组的,采用的6通径电磁换向阀M型+上面双向溢流阀+安全阀,三支油缸同时工作时间很短1.5S,后退不同时,问题:

       1. 计算下来7.5KW工作压力就6MPA左右,如果采用的6通径电磁换向阀是不是比较憋呀,流量不畅,因为看样本6通径电磁换向阀最大流量60L/min,是压差比较大的情况下,压力小恐怕达不到,我想选10通径更好吧;

       2. 三支油缸后退不同时工作,怎么实现,可以通过行程开关和电控上面的继电器延迟哪个更好

       3. 双向溢流阀一般用在液压马达的情况下,这里有必要吗?是不是在动作快,流量大的情况下,保证动作换向稳定和充油不出现空穴现象。如果采用用叠加双向溢流阀是否可以?

楼主:
4. 若采用一个电机+一个泵+一个安全阀,即7.5KW+70CC的泵+三路并联结构,实现油缸同步进,不同步退,功能效果一样吗?

网友A:
1、DN6通径的方向阀完全满足23L/min的流量,不会有过大的压力损失;
2、三个缸前进同时,后退不同时,可以认为电磁铁的响应时间对于缸的同步影响不大,响应时间一般为100-200ms;不同步,我觉得你看看在返回时是不是带负载返回,液压油从溢流阀或者安全阀排掉一部分?
3、马达双向溢流阀回路的作用是保护杆腔和无杆腔的压力,同时可对某腔补油,是否需要此回路,就看你的工况要求;4、一个电机+一个泵的形式不能简单的实现三个油缸的同步,因为不能保证每个缸的负载完全一致。

网友B:
你现在是已经选用这个泵站,要给泵站设计执行机构么?

网友:
负载没有说啥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1、DN6通径的方向阀完全满足23L/min的流量,不会有过大的压力损失;
2、三个缸前进同时,后退不同时,可以 ...

谢谢解答。
在这里说明一下负载情况:三支油缸同步推动3T散装重物向前,然后要求三支油缸一个一个按顺序退回,就是要求不同步。退回后重复动作,只是长时间工作。
1. 如果负载一致,采用一个流量接近三联泵的流量泵和这个电机是否合适了。
2. 因为液压原理图上的双向溢流阀和安全阀的原因,温度上升特别厉害,都到70多度了,100L的油箱嫌太小了,也没有风冷措施,而且长时间工作,所以考虑DN10和去除双向溢流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现在是已经选用这个泵站,要给泵站设计执行机构么?

不是,这台设备是从国外进口的,液压泵站也是,有些疑问所以请教一下。下次仿造设备提供液压站看能不能改进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
在这里说明一下负载情况:三支油缸同步推动3T散装重物向前,然后要求三支油缸一个一个按顺序 ...

油温升高过快的问题,改用DN10通径的阀和去掉双溢流阀,效果应该不明显。你选用的泵应该是定量泵,阀在中位的时候,液压油是否从阀的中位卸荷掉?也就是说油缸不工作的时候,泵应该处于卸荷状态。同时,也可以把油箱的体积增大,100L偏小。一般油箱的有效容积要取到泵流量的4~6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温升高过快的问题,改用DN10通径的阀和去掉双溢流阀,效果应该不明显。你选用的泵应该是定量泵,阀在中 ...

三个泵的中位机能都是M型泄油状态。现在运行是没问题,就是发热,接下来会加装冷却装置。

网友:
安全阀的压力是多少?系统应该有减压阀,发热过快应该是系统压力调节不匹配,发个原理图看看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请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最后

网友:
可以考虑下分流集流阀,可以做到两个油缸的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