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零件轴向固定又能连接在轴上的方法

楼主(2017-09-01):
通常是,轴向固定采用轴肩、圆螺母等单独固定,连接用键连接等方法连接。两个内容都是单独的,有没有方法一次性解决这两个问题的

网友:
过盈配合啊  胀紧套啊

网友A:
3D动画分享三款轴向挡圈构造
http://www.cmiw.cn/thread-49051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3D动画分享三款轴向挡圈构造
http://www.cmiw.cn/thread-490510-1-1.html

但是需要固定的零件和挡圈之间的缝隙怎么解决,靠人力压紧也不一定能严丝合缝,而靠别的安装过程又太麻烦

网友(点评):
那再在前面加一个可调节压片就行了

网友B:
轻载用顶丝之类的方法
中载以上,有振动就涨紧套,紧定套

网友C:
涨套属于机械通用零部件范畴,用来联接不同机构中的两根轴(主动轴和从动轴)使之共同旋转以传递扭矩的机械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轻载用顶丝之类的方法
中载以上,有振动就涨紧套,紧定套

请原谅我问个傻问题,在实际生产中,轻载和中载的分界线是多少

网友(点评):
那要看要应用,一下子说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涨套属于机械通用零部件范畴,用来联接不同机构中的两根轴(主动轴和从动轴)使之共同旋转以传递扭矩的机械零 ...

是不是相当于涨套内圈抱紧一根轴,外圈卡紧一根空心轴,从而使这两根轴成为一个整体运动。有个问题请教一下,涨套的位置怎么确定,不能说让工人看着安装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但是需要固定的零件和挡圈之间的缝隙怎么解决,靠人力压紧也不一定能严丝合缝,而靠别的安装过程又太麻烦 ...

我现在没有权限加好友,什么权限都没有

网友D:
我要说焊接会挨打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要说焊接会挨打么?

可以是可以,但是拆卸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