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是否添加无色透明药液

楼主(2017-09-01):
求一个解决方案。
工艺是往一张白色吸水纸上添加5微升无色透明药液,用蠕动泵添加,如何稳定的检测出是否添加了药液?行业里的通用做法是什么?

网友:
有检测液体的传感器,去咨询下基恩士之类的.比较贵的.好像没其他方法了.

网友:
用比表面涨力测试

网友:
G3-B500N试一下这个传感器

网友:
刚毕业的孩子吧

网友(点评):
你nb,你说说。

网友(点评):
5微升,假如是水,就是5毫克,楼主说要稳定的检出,那显然是连续生产,我只知道工业生产连续称重是比较头大的事,你这5毫克,一张普通打印纸5克

网友:
我司可以解决

网友:
这种玩意都有专业的仪器

网友:
白色吸水纸上添加5微升无色透明药液后,纸上添加药液的地方会不会有不一样的颜色?或者会有反光?如果有的话可以利用视觉系统分辨。如果没有可能需要用探头识别,比如电极探头。因为有药液的地方会导电,电极接触到会有电流回路,触发感应器。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