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电阻焊钳有哪家生产,谢谢

楼主(2017-09-01):
如图所示,当来料有接头时,需要把前后两段端子焊接起来,麻烦问下有没有哪位大神知道国内有哪家生产这样的焊钳?感谢!

网友:
这个不是非标定制吗?我记得以前我们那些都是自己出图加工的,每个工位,形状尺寸都不一样啊

楼主:
这个是国外的产线,说是标准件
那你以前的电源是买哪家的呢?

网友:
楼主,这个是自动检测自动焊接的吗

网友:
非标的话就找非标商家就行

网友:
找个手压冲,自己做一个很简单